向大家请教一下 气泵压力开关接法的问题。

楼主(2012-12-20):
朋友给了我一个小气泵,我想把它弄完整了。
用了一个灭火器空罐做气缸,又买了一个压力开关,不过不知道这个压力开关怎么用,
这个开关上有四个大口,和一个小口。
四个大口我想 一个接气缸(冲下的那个), 一个接压力表,一个接空压机进气,一个接出气,
问题是不知道那个小口是什么作用,怎么个接法,麻烦有明白的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小口是背压释放阀,接到压缩机出口处,也是单向阀的进气口一边。大口是总管三通,接到单向阀的出口。小口作用是压缩机停机时,释放压缩机活塞这里的压力,下次启动就可以顺利动作(零压力启动)。因为质量不一定好,释放阀动作可能不可靠,所以很多机种用单独的电磁阀来实现背压释放。。。。

网友:
沙发这么神速,不过都是对的,专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口是背压释放阀,接到压缩机出口处,也是单向阀的进气口一边。大口是总管三通,接到单向阀的出口。小口作 ...

自己做的气缸,由于不专业设计好像有问题。
可能把结构想的太简单了。
我把灭火器前面加了一个接头直接拧在压力开关冲下的那个口上了,另外的三个口 一个接表 一个接压缩机进气(这里有个单向阀) 另一个接出气口(喷漆枪)
如果我这样的接法 那个小头这么弄 ,还是整个结构都要改一下。

楼主:
想起来怎么弄了 我把这个小口接到气缸 进气口单向阀的前面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