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M2000模拟器使用

楼主(2012-12-20):
新手刚从网上买了一台SM2000模拟器,FMS英文软件,XP系统,打开软件设置好模拟遥控器,加载固定翼飞机,加油门飞机向前滑行,但左右摇摆,起飞后自动向左转弯,机头向下炸机。求教高手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
要不停调整姿态的

网友A:
SM2000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轉玩G4、G6啦!FMS不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000 多少钱买的?

谢谢楼主,10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玩G4、G6啦!FMS不像真!

谢谢楼主,本人是菜鸟,刚人路,请教高手,哪儿有G3 G4免费软件下 载,劳驾给指指路,有劳你了,请您费费心。谢谢!

网友B:
G4、G5、G5.5、G6淘寶都有得買的。我玩開G4,前幾天買左G6(50元)安裝成功有327架飛機玩!記得要到訓練模式練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G4、G5、G5.5、G6淘寶都有得買的。我玩開G4,前幾天買左G6(50元)安裝成功有327架飛機玩!{:1_26: ...

谢谢搂住了!

网友:
  此必某些人给SM2000模拟器抹黑

这个模拟器随机带光盘,里面有凤凰4.0全中文版,你装什么FMS?

价格也不是105.

还问什么软件在哪下 载。

抹黑技术能高一点不?

SM2000模拟器论坛有评测,大家搜索“SM2000”即可

网友C:
SM2000 模拟器硬件支持:
RealFlight G5 , G5.5 (可使用训练菜单,全中文) ,G4.5, G4,G3.5,G3,G2
PhoenixRC 4.0(可在线升级,可联网,全中文),3.0 ,2.5 ,2.0
XTR5.0 中文版 ,AEROFLY,FMS, 微软模拟飞行,极品飞车 等

包装清单:
模拟手柄                          ×1
加密狗                             ×1
软件及使用说明DVD        ×2
泡沫防震盒                      ×1

附带软件:
凤凰4.0中文 、RealFlight G5中文 、XTR5.0中文、FMS中文 、AROFLY

基本信息:
商品尺寸: 长35 x 宽29 x 高14 cm
商品重量: 570 克
发货重量: 800 克
USB插头线长:约3米 (手柄1.5米 + 加密狗1.5米)
接口类型:标准USB插头
供电方式:USB直接供电,无需电池

电脑与系统要求:
32位或64位各种台式,笔记本电脑: Windows XP 或 Windows 7、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2000 、Windows 98
性能要求:
CPU 1.6G以上  内存512M以上 显存64M 以上(独立显卡或集成显卡皆可)
DVD光驱(仅在安装软件时使用,无光驱的电脑可通过其他途径将软件拷贝至硬盘上安装)

需要体验,可以在此下 载软件:
说明书下 载: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24548&uk=1275337323
软件体验下 载: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51152&uk=12753373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2000 模拟器硬件支持:
RealFlight G5 , G5.5 (可使用训练菜单,全中文) ,G4.5, G4,G3.5,G3,G2
P ...

谢谢你,72MHZ。我买的模拟器是105元(95+快递10),带的软件只有FMS。模拟器输出线是直接接狗的,中间无音频插头和插座连接。你是否有软件出售,请报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72MHZ。我买的模拟器是105元(95+快递10),带的软件只有FMS。模拟器输出线是直接接狗的,中间无 ...

汗~
麻烦你修改下你的帖子。既然你买的不是SM2000,你那样写,误导了人家了。

我在论坛共享了软件下 载地址,但是模拟器不光是有软件就能用的,需要加密狗配合。

如果你买的那种模拟器,加密狗解码能力不行的话,有软件也玩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