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变光面罩长时间不用会不会对电池有损害

楼主(2012-12-20):
在淘宝上买了个电焊自动变光面罩 我不是常用电焊 但说明上说必须半个月使用半小时以上 我认为可能是太阳能电板不工作会把
电池
饿坏 想了个办法 把变光面罩放在日光灯下充电能否可行 ??

网友A:
我淘的简易的那种,80元一个,放四个AAA电池,用了三年多还在用。

楼主:
我的是不用上电池的啊 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B:
用电池吗?那个太阳能电池板,实际上是感受弧光的吧?

网友C:
建议不要买太阳能的,我的近300元的太阳能的被我饿死了,平时跟个宝贝似的放在原配纸箱里。一体化封装,打开想修下都难啊

网友D:
我的也是用电池的,我加了个小小的电源开关,不用时可以把电池的电源关断,如果不关断的话,电池也会有一点耗电。

网友E:
最好是经常用,可以隔半个月借给经常烧电焊的师傅用一两个小时,这样坚持据说寿命是5年。电池不能用了以后自己拆开,把里面的镍氢电池换成干电池就行了,可以继续用。

网友F:
哂晒太阳估计行

网友G:
我也有个太阳能的。。。用了几个月了。没怎么管它,,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