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启动困难

楼主(2012-12-20):
中午无聊着车走走怠速,晚上回来玩的时候就打不着火了,打了9次不着,倒放机子发现有油在排气管流出来,放完油后终于着了,可是一分钟不到就熄火,在也打不着,再狂打几次后把机子倒放,结果排气管也是有油流出来,热火头冲了10几个小时的点,中午玩的时候着车以后隔一两分钟以后才发现忘记拔热火头,(试过两次拔热火头)。请问兄弟们热火头一般冲电要多久,点多少次火就要充电?还有我要着车啊,,急急急。。。。。

网友A:
用電表量一量吧!低於1.0v就充電吧!關於充電要看您的充電器為多少毫安及電池容量

网友B:
换火头试一试

楼主:
热火头是HSP sc1800mah 1.2v

网友C:
富油了吧,调下油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油了吧,调下油针试试
可是中午的时候很好着啊,一打就着了。

网友D:
似乎是气缸内和加速管中积油太多。不要长时间怠速运转,没有任何意义,还容易积油,造成下次启动困难。熄火后及时关闭进油阀门。启动时如果感觉启动器阻力很大,要关闭进油阀,空打几下

网友E:
火头拆下来上点火器 看看亮不亮啊。

楼主:
谢谢同志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