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米比例1:20“新舟60”飞机试飞成功

楼主(2012-12-20):
十月底大体完成,由于一些原因搁置了,还没有最后完工,需进一步装饰,先试飞。试飞飞机性能不错,大飞机比较好飞。
飞机用kt板(机头是泡沫的)按实机20:1制作。飞了一圈发现这种机翼容易翼尖失速,和机翼形状有关,主要还是我制作机翼翼尖的翼型不好,但操控性很好。飞机双发动力充足,看起飞就知道。由于场地较小(三面环四层楼一面是近四楼高的树,长不过150米中间两个篮球场),飞机大了重量大,对场地有要求,起飞很好,降落近乎强停(没有拦阻索哟,用腿)。飞机数据:翼展150cm、机长126cm、机高45cm、xxd2208kv1500两个、好赢20A两个、9g舵机5个、 3S2200mah电池、飞机重1300g。
制作过程和图以后发。

网友:
我是来看降落的。

网友:
好手工  恭喜

网友:
好漂亮。我觉着前起可以再高一点,迎角大一点起飞的时候就好起一些。而且。。说实话,看着感觉有点负迎角的感觉。。。

网友:
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飞机~

楼主:
好漂亮。我觉着前起可以再高一点,迎角大一点起飞的时候就好起一些。而且。。说实话,看着感觉有点负迎角的感觉。。。

前起按实机来的,很好起飞可以轻易大角度拉起。

网友:
祝贺试飞成功。

网友:
急停很有功力

网友:
这种场地飞? 手艺了得

网友:
为什么电机和机翼离这么远?

楼主:
为什么电机和机翼离这么远?
制作时主要是按照实机比例来的,电机离机翼远会有一些问题产生,不过注意了加固没有受影响。

网友:
好简陋的新舟60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机和机翼离这么远?
制作时主要是按照实机比例来的,电机离机翼远会有一些问题产生,不过注意了加 ...

电机的位置看上去不协调哦。

网友:
lz做的飞机好像都很Q喜欢那个双翼的

网友:
漂亮哦!电机拉力线就通过机翼?那么细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