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版块!问一个1.2g接受器能否接双天线的问题,图片

楼主(2012-12-20):
无意间看到一个这个,我想这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接两根全向天线垂直放置,或者一根接平板,一根接全向?求解……

网友:
好像很酷的样子

网友A:
答 案 是否定的,,天线 接进来 :
——:不能这么 简单的并连。。

真正 正规的 分集天线:是在:::下变频 之后

再来判别——哪个 天线的 信号强度 大,加以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 案 是否定的,,天线 接进来 :
——:不能这么 简单的并连。。

噢,明白了!谢谢。
但是这个是拿来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 案 是否定的,,天线 接进来 :
——:不能这么 简单的并连。。

还是不明白,如果你这样说,我接三四个定向天线,就成全向天线用了

网友B:
我正在用这个,不过只是用来改变天线的方向

网友C:
不行哦  2.4G 的天线长度 和 波长是有很大关系的  一旦不匹配 就会使发射功率加大  会烧的.

网友:
这不是胡扯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用这个,不过只是用来改变天线的方向

原装天线不是已经能实现任意换方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哦  2.4G 的天线长度 和 波长是有很大关系的  一旦不匹配 就会使发射功率加大  会烧的.

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想不通这个头子是干嘛的……

网友:
在玩wifi的坛子里普遍的认知就是:加一个接头,信号强度减少几dbi.

网友:
还是加平板靠谱。要买就买二十几dB的

网友:
我是天9外置的高频头,天线在遥控背面,如果不加这个来转换一下,那么遥控躺下的时候,天线原来拐弯的地方就好碰到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