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单的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2-12-20):
小弟想搞航拍,挂多轴用。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微单相机?请各位多多指点一二。

网友:
现在5N不错,价格便宜,效果好

网友A:
5R配15-50的头可以考虑,镜头有光学防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R配15-50的头可以考虑,镜头有光学防抖

应该是16-50的镜头,能问个 5n能支持这款镜头吗?电动变焦,5n没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6-50的镜头,能问个 5n能支持这款镜头吗?电动变焦,5n没折了

貌似不能。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能。不清楚。

刚才我问了,是可以支持的。电动变焦镜头的按键在镜头上。重量是116g。很不错。如果谁能改装个原件。能用遥控控制变焦……那航拍又进去一个革命时代了。不过小斯的一位高手已经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问了,是可以支持的。电动变焦镜头的按键在镜头上。重量是116g。很不错。如果谁能改装个原件。能用 ...

陈做的。不过,目前飞好航线和用好云台是关键,还不到再结合推拉的地步,过于复杂了就麻烦了。

楼主:
继续学习,5N能实现实时传输吗?

网友C:
为什么不选择索尼NEX-N7呢?那个和N5的重量一样,是2470万像素,那多好呀。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选择索尼NEX-N7呢?那个和N5的重量一样,是2470万像素,那多好呀。不理解。

像素高只对拍摄照片有用。如果是拍摄视频,那最高分辨率也就是1920x1080,仅仅200万像素而已,这时NEX7的2400万像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7的体积比5N要大上一圈,而且闪光灯、取景器等都是做在机身上取不下来的,所以重量大于5N。5N的重量是210克,而7的重量是291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选择索尼NEX-N7呢?那个和N5的重量一样,是2470万像素,那多好呀。不理解。

2470的像素密度定比5N的高,这样会导致单个像素点接收的光量变少,当光线弱时,效果就不好了。对于相机来讲,像素是次要的,成像质量是主要的。

网友:
可以考虑尼康J1或J2,价格能便宜点。

网友:
关键是CCD成像面积,以后就是全画幅微单的天下了。刚入手一套5n双头机,测试中。 我感觉航拍用的微单,不需要好高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问了,是可以支持的。电动变焦镜头的按键在镜头上。重量是116g。很不错。如果谁能改装个原件。能用 ...

可以用皮带+舵机的方式变焦

用摩擦力大一点的皮带  绑在镜头上  然后舵机驱动皮带   遥控器用一个全比例通道控制即可

网友C:
本人认为用索尼NEX-N7作为航拍比较合适,就是价格稍微贵了一点。不用我多做理论解释,大疆Z15就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专门为佳能的G系列微单,一个是索尼的N系列N7出品的。包括相应电子接口,红外快门。大疆Z15的市场价格为19800元,难道大疆创新就不知道像素高了对成像不好吗?实话实说,拍视频的99%的时间是在白天,而索尼N7如果配上16MM 2.8F 定焦镜头,大光圈下是个绝妙的配置。这是个不需要争执的事实。目前索尼NEX-7的机身价格大约为7800元  16MM 2.8F的定焦广角为1000元左右。和N5微单无论是成像还是摄像码数上,是没有可比性的。如果私人和一般企业拍视频的话,N5能凑合,如果上专业电视台,视频广告,N5拍出来的视频就不能入门了。两个机器一起拍下来自己看看就明白了。货就怕货比货。个人意见,个人看法,大家参考。

网友:
还一个挺重要的问题没有说,那就是N7使用16MM 镜头拍视频的时候,聚焦是自动聚焦的。设置好了聚焦范围,聚焦点后,是自动聚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认为用索尼NEX-N7作为航拍比较合适,就是价格稍微贵了一点。不用我多做理论解释,大疆Z15就出了两个版本 ...

佳能的微单是EOS M,G系属于专业级消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皮带+舵机的方式变焦

用摩擦力大一点的皮带  绑在镜头上  然后舵机驱动皮带   遥控器用一个全比 ...

兄弟,镜头一变焦,镜头长短发生变化,皮带的位置就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镜头一变焦,镜头长短发生变化,皮带的位置就变了

变焦环的位置是不变的  镜头组前端变化而已  至少 我的5N+18-55是这样的- -。。。
   (有些老式的推拉镜头 当然不能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