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5改装起落架后首飞

楼主(2012-12-20):
F15是比较好飞的涵道连续机。技术不好,降落重点后起落钢丝容易歪,掰多几下就断了,在不影响重量和飞行的情况下改了起落架。今天试飞下,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A:
楼主 还是用饮料瓶做了机头罩哈

网友B:
看完LZ视频就不难理解为何LZ要改起落架了,LZ的降落下滑线太陡,近地的时候又没有稍微推油改平,造成了鸡鸡要砸向地面的姿态,然后LZ怕砸地又拉起多了点儿,形成了波浪着陆的结果,第二个视频里二次降落的弹跳就是因为这个造成的。不是说大下滑线降落不行,而是这种降落方法对近地姿态的控制水平要求很高的,必须及时推油门并稍加拉杆减小鸡鸡的接地角度,不容易做到。建议LZ还是先减小下滑角度和速度,让鸡鸡进入带仰角的稳飘状态逐渐接地,这样可以从容地调整鸡鸡接地姿态,让鸡鸡在离地20~30公分平飘接地的距离拉长,就能有效减小接地的冲击力,慢慢就能玩出主轮蹭地着陆,甚至是单轮先蹭地,另一主轮随后慢慢蹭地的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LZ视频就不难理解为何LZ要改起落架了,LZ的降落下滑线太陡,近地的时候又没有稍微推油改平,造成了鸡鸡 ...

这是开始飞,后面几个电池一个电池都练4个起落,基本就是你说的那样,顺风的时候不用带油门,顶风就带点油门,基本就是进场就离地面很低,然后收了油门就后轮轻轻擦地板降落了,感觉很轻盈,就是如果不改起落架也不要紧的那样。
技术是练出来的,需要慢慢领悟。谢谢指点。以前怕降落,一个电池一个起落,后面耍出灵感了一个电池4个起落。
不过还需要革命,,,就是紧急的时候还不大够反应校正。
今天一个电池上去后电量没放出来,没力度就差点炸了,好在勉强跑回来,不过降落在路边了,前起落插弯了。
顺便请教:电池是充满的,但是上去后全油门都没力度,理解就是说电量没办法释放出来,这个情况是不是电池报销了?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况是否还可以继续全油门还是说多少油门稳住飞机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还是用饮料瓶做了机头罩哈

之前改的铁的有心理阴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开始飞,后面几个电池一个电池都练4个起落,基本就是你说的那样,顺风的时候不用带油门,顶风就带点油 ...

我是酷爱飘降以及主轮蹭地的那种感觉,所以空中基本没怎么飞过,专练降落,上去调个头就落下来,一块电整十几个起落(螺旋桨机),没办法,俺就是降落控

你那电池用多久了,从现象上看应该是内阻增大了,所以即使是充满的,因为内阻大电流也就上不去了。有条件的话测测内阻或者在加负载的情况下看看电池的输出电流多大。

另外如果发现鸡鸡在空中无力,应当立即尽量以小油门控制鸡鸡尽快着陆,如能断电滑翔降落是最佳选择(视鸡鸡高度、速度及姿态而定),切忌继续大油门操作,一是那样会加速故障的发生(比如烧电调、把电池肚子搞大等),二是需要保留电力以应付迫降时出现的意外。

网友:
哟,又是一个铝大师,哈哈!!!

网友:
改的很结实,不错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酷爱飘降以及主轮蹭地的那种感觉,所以空中基本没怎么飞过,专练降落,上去调个头就落下来,一块电整 ...

电池有4个月了,今天下午专门试了,不能起飞,推全油门的时候就一瞬间有点力度,然后马上就没什么电了。也就是说如果飞场好,那么勉强可以飞起来,不过要保持全油门才可以勉强不掉下来。不过要爬升起来不知道得飞多远才能爬的起来。
就是感觉电量释放不出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酷爱飘降以及主轮蹭地的那种感觉,所以空中基本没怎么飞过,专练降落,上去调个头就落下来,一块电整 ...

谢谢提醒,就是出了这样的情况了,所以收少油门勉强返航了。不过场地和姿态受限制还有比较紧张,勉强降在路边了。
这电池应该是内阻的问题,因为没有过充过放历史。类似能修不?

网友:
你这个降落姿态 不用改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就是出了这样的情况了,所以收少油门勉强返航了。不过场地和姿态受限制还有比较紧张,勉强降在 ...

真是内阻大了好像还没听说可以修的。个人以为电池一直是魔界的一大心病,不过现在锂聚已经是进步啦,远远好过以前我们只能拿氢电玩电滑啊

网友:
这款涵道我手上有一个,很好飞,几乎找不到涵道的感觉。机身太轻。倒是对动力要求不高。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飞过.确实很好飞.特别适于新手入门涵道机,不仅价格公道.飞行性能也是目前70CM翼展左右涵道机中最好的.对于老手DIY空间也大.对于电池电调等设备要求也及低.强烈建议新手拿来练手.练习好技术飞一千多的超大像真机.那才叫爽.这个机子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前轮卡不紧.到手要自己把前轮起落架两头接转向柱的地方磨平一点.就能锁紧了.但其它部分的做工及用料还是相当不错的,绝对199元超值.看得出商家也是一个模友.做的比较人性化.也希望多些厂家能做一些平民价性能好的飞机.国内模友之福也.......

网友:
元兄,这个够结实的啊。

楼主:
今天炸了起落架了,幸亏是起落架,5级风还是上去了,但是放不下来。最后挂上学校的树尖了翻下来,这飞机很好飞,翻了后马上推全油门居然还可以剩下1米多的时候摆正姿态,不过乘风之美马上放下来比较重口味了,起落架震的扒地了,其他没事情,回头再换块木板搞定。

网友:
楼主的电池看来是真的挂了

网友C(2013-03-23):
呵呵!!真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