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86 110 驱动器有区别么??

楼主(2012-12-21):
3A的57
3A的86
3A的110
都是两相步进
驱动器能否通用??

网友A:
貌似86的可以驱动57的,57的驱动86的力不从心。

网友B:
3A的57
3A的86
3A的110
步进电机输出的扭矩不同,加在电机线圈两端的电压就不同,扭矩越大需要加在线圈上的电压越高。

网友C:
高电压的驱动器未必适合小一级的步进电机,我试过用三相220v的驱动器驱动三相的86电机,电流要减半电机才不发热。咨询厂家,解释是220v三相的驱动是给110以上的三相电机用的,86的只能配80v以下的驱动器,57电机用86的驱动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电机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86的可以驱动57的,57的驱动86的力不从心。

恩,,是有这个情况。。。

估计是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的57
3A的86
3A的110

恩,,一直觉得电压是关键,果然是的。。

那么110V驱动110电机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的驱动器未必适合小一级的步进电机,我试过用三相220v的驱动器驱动三相的86电机,电流要减半电机才不 ...

多谢了。。那么厂家有没有说110电机用多少电压合适呢?

网友:
他们配套的驱动器好像是dc5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