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mm四轴用v2216,3S电可以吗

楼主(2012-12-21):
谢谢各位进来帮忙,
小弟想买一个FY的650 四轴,用3S电,V2216
电机
。
KV900 + 10寸
3s 4400mah,
挂个卡片机可以吗?
想研究一下配置,因为手上只有3s 2200
电池
,还在上学,不想买其他电池了,很少飞,多了 带去学校麻烦,电池不用还要定时冲放保养的,比较没法。

网友A:
900是啥意思,机架重吗?那肯定没问题。
只是2216四轴能够做那么轻吗?
如果是预算的话,
2216好像因该配更大的浆。1238浆如何?

网友B:
回沙发.650的机架500多克而已.楼主说的应该是kv900不过900kv 3s的话10寸太小了吧.11寸可以.四轴挂个100多200的卡片不是问题.现在很多卡片都是100g左右.挂多个两轴云台都应该还可以
还有我觉得x2216够用了吧...
我也是学生党.感觉v2216贵...

网友:
mei ren k a

网友C:
X2216的话可以考虑 KV大一点的 或者900KV配11寸桨,

网友D:
我飞越650机架配1147桨v2216,,2200mah3s总重1200多g悬停7分钟。。准备上5200mah4s电池挂二手卡片相机总重控制在2000g以内。。
10寸桨可能小了些,,我也买了,,但没试过,,看电机力效表10寸和11寸桨力效都能达到7~10g/w,,那为啥不买大些的呢

网友E:
这配置绝对性了 没问题 浆换11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