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毫米以内的小铜管怎样焊接实惠些?

楼主(2012-12-21):
本人有些物件,是10毫米以内的黄铜管 或者是小铜棒 用什么方法焊接 牢固 接口也好看些,
求高人指点,在线等!

网友:
强度不高用焊锡焊接,要求高用低温焊条【通常用于焊接空调紫铜管用的焊条】加焊粉【因为是黄铜要加焊粉,紫铜可以直接焊接】气焊。

楼主:
谢谢楼上 的恢复

楼主:
还想问下 五行烧友  气焊的话 我要买哪些东西,哪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
钎焊,磨擦焊,MIG。

网友A:
用银焊吧,比铜焊容易些

网友:
乙炔焊,氩弧焊均可。还可以用碳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银焊吧,比铜焊容易些

谢谢你的回复
银焊 要买哪些 工具 或者说是设备?(我是门外汉)

网友:
小东西可以用首饰匠的焊枪,我有个皮老虎焊套装,能不能焊上看手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接燃气吧 用什么燃气呢,焊接好了结实吗?

烧汽油的,温度能上千,能不能焊结实应该是技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银焊 要买哪些 工具 或者说是设备?(我是门外汉)

需要喷灯予热,丁烷焊枪焊接,硼砂助焊,焊料用银焊条或银焊片。若没有银焊条或银焊片可用纯银加铜加锌熔成合金做焊料,比例大慨是8:1:1。若熔点需要低些可放大锌的比例,缩小银、铜的比例。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上面几位坛友都已经说全了,我再罗嗦几句吧.焊小铜管经常用到也比较简单,先要做好准备工作,比如焊条常用的有各种铜银比例的银焊条,铜焊条,及空调铜管上常用的代银焊条(低熔点的铜合金焊条),银焊粉或铜焊粉;专业点的最好还要有一套胀管器,等径铜管对接最好将一端内径涨大,再将另一端插入然后焊接起来比较好.热源常用的几种,先说乙炔焊,就是氧气加乙炔,现在家用多用氧气加丁烷气(打火机用气),或氧气加卡式炉气罐(我是用地摊上15元买的卡式炉改装的很是方便,将炉那部分拆掉即可,买一罐气往上一卡即可用,还带电子点火),也有用氧气加小点的液化气罐使用的,总之根据你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有氩弧焊机的用氩弧焊也可以,电流小点,弧拉长点,动作快点,缺点是成本高了一点;碳阻焊也不错,效率高成本低,也可利用电焊机做一套附件,两电极通过一对大碳刷对夹铜管两侧慢慢旋转几秒钟就好了;汽油焊也常用,没电的地方可用一只皮老虎往汽油灌里打气,有电的地方可装一只袖珍气泵更是方便,缺点是温度有点勉强,要注意保温.不管用什么方式焊接结果都应该是差不多的,熟能生巧罢了.最后强调一点焊黄铜比焊紫铜难度要高,温度低了焊不上,温度稍高一点就溶化了.

网友:
修冰箱的银铜焊条 ,修冰箱的焊炬加气瓶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