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充电器,谢谢

楼主(2012-12-21):
如题。新手玩了两个月,目前三架飞机,用的简易平衡充,最小那种。要更换,求推荐

网友:
买个A6吧,专门冲锂电,如果不急的话弄个B6也行,给控电一起充了

网友A:
B6啦,必经之路。

再不然,买iCharger 206B也行。

网友:
b6确实够用了,我的450和550的电池都用它。

楼主:
a6和b6价钱相差多少,都大约在多少? A6和bc168是一个吗?

网友:
A6吧。300-400多一个,如果电池多的话配个保姆200多元一个。当然还需配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B6啦,必经之路。

再不然,买iCharger 206B也行。

网友:
要是光充锂电而且要求速度的A6就不错!
要是各种电池都要照顾到,不要求速度的B6很棒!!!

网友:
个人感觉B6就够用了,没有必要盲目的追求高档次,有许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不如把那些钱花在飞机上更有用。

网友:
这个要看你玩啥飞机决定的  还有准备多少钱买个 盲目推荐没啥用  反正推荐以自己的能力买最好的设备

网友:
前几天在论坛里发帖卖B5充电器板的那个就行,我买了,又DIY个外壳,比以前的的简易平衡充强多了,一共花了60块钱,1S——5S都能充,感觉挺好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入手bc168

网友:
╭══╮    ┌═════════┐
╭╯让路║═ ║╰来拿分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