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2560 刷MWC GPS 解决办法

楼主(2012-12-21):
开GPS乱飞的朋友需要改这里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i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96f              //For Budapest Hungary.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0.0f

查 询自己的磁偏角 根据IP地址定位 所以你需要自己放大下地图查 询自己实际所在地的数据

剩下就是正负磁偏角问题了

如果是正的 就按说明里的
如果是负的 就写 -3.96F(打个比方)
度数(正负)+分/60

ULOX GPS 需要115200

经过几天折腾 我的2560 可以在3级风左右 保持在5米范围内运动 等天气好再测试回航

网友A:
neo5m的硬件刷新率只有5hz。。。57.6k就够了

lea的话才需要115.2k来应对10hz的刷新率

网友:
上面不写着磁偏角的数据嘛,怎么还要除以60呢 ?

除以60不就成2.03了?

楼主:
degree+minutes*(1/60)
看固件说明 我用的测试版的 不是2.1

网友(2013-01-24):
找个时间试试

网友(2013-02-24):
还是不懂得的的得的大得多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eo5m的硬件刷新率只有5hz。。。57.6k就够了

lea的话才需要115.2k来应对10hz的刷新率

这个,neo 6m我用115200和57600有啥不行的?难道115的比57的费电?

网友:
没有必要而已。。。没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o5m的硬件刷新率只有5hz。。。57.6k就够了

lea的话才需要115.2k来应对10hz的刷新率

使用115.2k没有什么不好的。
别这么较真。看到这话好几遍了,呵呵

网友:
现在飞机都还飞不起来啊。谁可以教教我。AIOP的。

网友:
LZ

这是ULOX 的波特率么!还是什么~请点拨~因为我的就是这个GPS接上WMC后死不见信号!~我把这GPS模块接到电脑上!显示用的是38400波特率!这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2013-11-16):
向楼主学习,先留个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