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650v4焊接方式

楼主(2012-12-21):
1、电机电调焊接3根线随便焊,只要两套焊接方式相同,另外两套焊接时对调同样的两根线,就OK了吧?
2、电机-〉电调-〉电池 一般这一条线是不是直接焊死?还是需要香蕉头之类的转换一下比较好?多一个焊点就多一点损耗吧?
3、电池1分4也是全部直接焊死?多轴应该也不会像直机似的经常炸鸡需要频繁拆卸吧。
4、如果直接焊死,请教两条硅胶线对焊的最佳焊接方式,是直接两个头交错搭上1cm左右焊好,包上热缩管就行了?结实否?

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
随便焊接

网友:
只要通电了就没得事

网友:
四轴做好了不会经常拆的   ,焊接电机与电调链接最好是放在最后才焊接,等安装飞控板后测前焊接,避免旋转方向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