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最简单的小铣床

楼主(2012-12-21):
我做刀,在厚度3-10毫米的不锈钢的刀护手上,开一个4*15毫米方孔,手工太费劲,又不精确,我有一台台钻,可是太老了,不精确,经常打立铣刀。请各位推荐一种方法,或自制一种工具解决这个问题。
两边是圆孔的完全可以的

网友:
帮顶
我都来顶吓

网友:
听说有方孔钻,不过可能价格比较贵.

网友:
刀友啊帮顶一下

网友:
立铣刀好开方孔吗

网友:
用切割机大切片改做成小切片割

网友:
出点米买个小铣床好了。,要不像我一样山寨一个

网友A:
文泽机械的WZ32G-A型家用钻铣床、WZ32G型家用钻铣床、WZ25LV型家用钻铣床、WZ20V型家用钻铣床,欢迎选择

网友:
异形钻可以解决吧  淘宝有一家卖老货的  异形钻头 可以打方孔 6角孔

网友:
还是拿去线切吧

网友:
小台钻4MM钻头打一排眼 然后锉刀锉  也快

网友:
不能外协吗?

网友:
上个图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泽机械的WZ32G-A型家用钻铣床、WZ32G型家用钻铣床、WZ25LV型家用钻铣床、WZ20V型家用钻铣床,欢迎选择

钻铣床恐怕不行,我朋友花1700元买了一台新的钻铣,铣一个键槽都很难,那东西只是一个噱头。

网友:
外面找人加工一下。

网友B:
最简单的铣床就是人手加电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铣床恐怕不行,我朋友花1700元买了一台新的钻铣,铣一个键槽都很难,那东西只是一个噱头。

花4000元买个钻铣床就行。

1700的新床敢买需要勇气。

另外小钻铣床需要刀非常锋利!铣床机头尽量接近托板这样才可能减小振动。

网友:
钻头排孔或线切割

网友:
忽忽。。帮忙。。。

楼主(2013-01-22):
花4000元买个钻铣床好像高了点,没有别的活啊。

网友:
搞个图好说话点。

网友:
以为真是推荐 原来是求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钻铣床恐怕不行,我朋友花1700元买了一台新的钻铣,铣一个键槽都很难,那东西只是一个噱头。

那确实。。我那个吨吧重炮塔铣床吃刀大一点都抖,,何况这类百公斤的机器。。

很多朋友太高估家用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4000元买个钻铣床好像高了点,没有别的活啊。

对切边没要求的话,可以看看空气等离子切割机。。。。这东西切铁板快。。就是切缝没铣刀弄的漂亮。。而且还需要二次打磨。。

另外,铣床弄不了方孔,,因为铣刀是圆的,,,而且铣床铣孔真是超级慢,,你那刀得卖多少钱一把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确实。。我那个吨吧重炮塔铣床吃刀大一点都抖,,何况这类百公斤的机器。。

很多朋友太高估家用机了 ...

哨  你有好好的调整你的炮塔吗? 间隙是不是大了啊   你的机器应该能能吃大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哨  你有好好的调整你的炮塔吗? 间隙是不是大了啊   你的机器应该能能吃大刀的啊

轨道有磨损了。。感觉不好调整了。。。

只能啥时候有空学学刮研。。。自己开整。。

网友:
最便宜的方式就是外协线切割,0.5分钱/平方毫米,按10mm厚度算,价钱也就是2元钱。加上开孔3元钱,合计5元。楼主非要自己加工,可以买一个便携的电火花,取断丝锥的那种,然后做一个4X15的电极头。

网友:
钻排孔然后錾子敲掉多余材料,锉刀找平清根

网友:
刀友,支持下,建议画线,打孔然后手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