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来说下不校准电调的后果?

楼主(2012-12-21):
我电调没校准,好像也能飞起来,不过方向偏的,不知是不是没校准的原因。

网友:
电调和方向有关系么?

网友:
没校准一样可以飞,但可能会出现不稳定或抖各种问提。

网友:
没校准的后果就是几个电机的行程不一样,比如你油门给到一半,有可能有的电机是正常的半油,有的电机只有1/3的油

网友:
没有校准,操控会有问题

网友:
我的电调没有校准的的后果恐怕是最严重的,四个电机总是有一个不转,为了让大家帮毛找毛病,上视频的时候为了能清楚点,我就把桨叶给安上了,给一点油门不转,推大点还不转,推到最大的时候,突然转了,但是只转了三个,飞机冲我就过来了。
后果:右手全是伤,最严重的小拇指被切开了半个,缝了一针,现在都裹着纱布,直接导致老爷们翘着一个兰花指。丢人啊!

网友:
不按照程序做事,一切悲剧后果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问题,如果校准是每个电调分开做的,遥控器是同一个,会不会不准。现在想重新校准,但说明书说的太不清楚,说是要满油门保持两秒以上,这个不敢试啊。有没同志搞过啊?

网友:
操控会有问题

网友:
鏍′笉鍑嗗洓杞村亸鐨勫帀瀹筹紝鐩存帴渚х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问题,如果校准是每个电调分开做的,遥控器是同一个,会不会不准。现在想重新校准,但说明书说的 ...

分开做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识别最高最低的位置

网友:
直接用y线串起来四个电机一起做就可以了

网友:
正好昨晚遇到了,不校准,有些转有些不转,一起飞肯定倒,幸好严格按照程序没装浆,否则后果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问题,如果校准是每个电调分开做的,遥控器是同一个,会不会不准。现在想重新校准,但说明书说的 ...

你可以不用上电   联电脑看调试软件校准也行啊

网友:
爆乳归来!!

网友:
感謝分享
之前我也沒校準油門
導至飛行震動摔機

网友(2013-05-10):
我也是新手,之前我分别校准了一次,但是还是发现电机启动不同步,后来我用mwc软件统一校准了次就同步了,MWC的电调同步还是很管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