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同步轮做减速,能做A轴用么?

楼主(2012-12-21):
只看大图
请问:用同步轮做减速,能做A轴用么?同步轮减速比一般多少。回差大么?

网友A:
我试过了 回差太大了 是行不通的

网友B:
同步轮可以的,DMG的机床都用 同步轮的

网友C:
同步轮做旋转台,,一定要多齿,细齿,宽带。。。。有条件几百齿都可以。。
多齿细齿,是保证皮带挪动小,,,宽带保证皮带刚性,,,,齿越细越多越宽,精度越高。。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完全可以。另外可以采取插补解决回差。

网友E:
减速机都很贵啊,同步带+轮做木头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