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ch串口手轮问题,提示 recieve timeout,手轮无法使用

楼主(2012-12-21):
我买了一只串口手轮,回来按照店家说明书的设置,提示comm port not open,无法使用,请大侠指点一下,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求助各位大侠  我买了mach手轮 设置的时候提示 comm port not open 手轮无法正常使用  望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COM 口 弄对了吗??
计算机上是 COM9 吗??

楼主:
卖家说明书里面是这样设置的,我从1-9端口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你用的COM口是哪个 再去设置Mach3

网友:
应该是还要下 载个文件复制到MACH3里吧。

网友:
把文件放在c:\mavh3\macros\mach3mill里。

583 Bytes, 下载次数: 29

楼主:
我把端口改成1 结果提示超时

网友A:
还要在mach3里的总体设置里run macro pump前框打钩的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在mach3里的总体设置里run macro pump前框打钩的呵。

没有落下,已经打过勾了,

楼主:
我还想问下老鸟们,使用正常的moubus手轮,倘若将手轮取下, 是不是会显示recieve timeout? 因为我用串口测试软件可以打开关闭串口,可就是没有通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下老鸟们,使用正常的moubus手轮,倘若将手轮取下, 是不是会显示recieve timeout? 因为我用串口测 ...

我是使用这个串口手轮,将手轮取下是不会显示recieve timeout.出现这个显示一般是端口设置的问题。请检查端口号机波特率。

网友(2013-05-26):
recieve timeout 是超时20毫秒那里  往大的改 40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