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西装"做特技,爽飞“黄蜂”460!

楼主(2012-12-21):
没做任何升级,2200mAh可以翻,3600mAh也可以翻,视频中就是不同
电池
飞行剪辑在一起的。
因为内置了RATE(低、中、高舵量)功能,第五通道切换到HIGH就可以直接连续空翻,无需任何调参过程。
有一点心得,特技模式下非常灵活,
遥控器
上需要EXP降低中立点敏感度,否则没有3D基础的爱好者可能会不习惯。
另外一点心得,滚翻中油门控制很重要,类似直机手法,可大幅减少高度损失。

网友A:
这个要技术啊

网友B:
"滚翻中油门控制很重要"

网友C:
啊,DUALSKY产品,又见精品. 搜了下淘宝,1440元,价格亲民。

网友D:
很牛的老鸟啊!!

网友E:
这个很好飞!必须顶一个!

网友F:
好重哦2000多

网友G:
2000多是最大负载了吧,挂了那么多电池。

网友H:
好技术啊!

网友I:
飞控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控很给力
嗯, 自带飞控表现不错, 即插即用, 没设定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设才能翻筋斗, 以前只看过"小甲壳虫"翻筋斗, 掉高度太厉害, 没有可玩性.
航线上也尝试过了筋斗, 可惜没有拍摄下来.

网友E:
这么漂亮又好飞的四轴,必须要顶的!

网友J:
什么飞控!什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