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求教APM做四轴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2-12-21):
经过上次的失败,发现电调校准的问题,经校准后电机都转了,但是飞不起来,直接在地上翻跟头,打碎桨叶无数
在校准的过程中也发现问题,下面陈述
APM2在设置界面有一个校准遥控的设置,就是摇动遥控器上的两个摇杆,电脑上会给出最小值和最大值,但是有部分的最值需要两个杆都打到最边上才会到最小,不飞行时会体现在解锁状态。
APM2要解锁的话,日本手(就是右手控制油门的那个)需要将左手的摇杆打到右下方4秒,上锁的话需要把左手的摇杆打到左下方4秒,但是现在我要上锁的话需要把两个摇杆都打到左下方才行。
我在考虑是不是我遥控器校准有问题,哪位大侠来教教我,谢过了
我现在都在考虑换飞控了,APM2好麻烦,很多东西看不懂。
对了顺便请教一下,我需要一个可以编辑航线、可以控制云台、可以控制相机快门的飞控,大家有没有合适的,给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遥控器可是设置反转通道嘛...要是APM2不喜欢的话你只能选择商品飞控了..但是价格会水涨船高的..PS:要是退魔的话希望把东西超低价出给我..哇哈哈哈哈

网友:

我在淘宝上看到的apm一会儿写2.5一会儿写2.0,我也不懂我想买的那个是什么了,你看一下是淘宝648的那款么?很难调?

网友:
一开始的是2.0的,后来的是2.5的!~ 哟买就上2.5的吧

网友A:
l楼主出吧,
看看泡泡的教程,会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楼主出吧,
看看泡泡的教程,会有收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网友:
要折腾还是MWC好点

网友B:
没觉得难调啊 看看wiki再参考一下教程其实也不难 现在还有云台部分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觉得难调啊 看看wiki再参考一下教程其实也不难 现在还有云台部分没弄明白

云台的保持水平还行,别的就不明白了

网友B:
我也是新手就上apm2.5。没觉得apm难调。

网友C:
建议联系下卖家,如果是彬总那里买的,他们会提供一些技术支持的。

最好检查下固件版本和电机顺序是不是一致的。

我的8轴花了2个月才能顺利离地,就是因为电机顺序错了。(我的8轴用的海盗飞控,之前一直参照3团的手册调试,用他们给的接线图连接电机,起飞就翻,也是炸桨无数,后来联系卖家,他给了我一份老外的电机映射表,按照那个连就顺利起飞了,什么参数都没调也飞得蛮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联系下卖家,如果是彬总那里买的,他们会提供一些技术支持的。

最好检查下固件版本和电机顺序是不是 ...

谢谢,我问问,正打算一个一个接线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觉得难调啊 看看wiki再参考一下教程其实也不难 现在还有云台部分没弄明白

请教一下,在调试过程中又遇到了新问题。启动后,飞机感觉动力不足,再加大油门就向3号马达的方向偏,依然不能离地。调电调的时候是四个通电后集体调的,是不是需要拆开一个一个调啊?

网友B:
集体调好之后,要立即测试一下,油门打下来之后,听到设置好的b声音,立即轻微的加一下油门,如果四个都转,才说明四个都校准好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桨也没装对哦

网友:
有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