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的装机直播贴G4 FBL --开苞啦!!!(2012.12.30更新至16楼)

楼主(2012-12-21):
今天终于咬紧牙关入手G4一台,啥也不说了,直接上开苞图

网友:
这个头罩。。。

楼主:
嘿嘿,头罩据说是skyhobby店特制的,只有他们有,看到好看就收下了

网友:
所有头罩,我看都是一样的

网友:
直播在那里•••

楼主:
搞了一小时,旋翼头完成了,明天继续

网友:
哈哈,我要的是一个白色的头罩,不过我比较迷信,不上天之前是不会拍照的:),我的快完工了

网友:
没原厂涂装好看

楼主:
这两天下雨,你懂的,接着直播哈

侧板完成 注意:侧板螺丝在锁紧时注意侧板反扭

偶用的是YS120发动机,照例检查发动机,安装风扇座。

引擎轴上有个垫片,装还是不装呢。。。?

锁紧风扇,使用利器--Y型12MM套筒

装入发动机,这里引擎座的螺丝与发动机的四颗要上胶紧固,侧板的四颗不用。 Note: G4的侧板螺丝都不用上胶,但必须锁紧!

检查大齿盘。虽然出厂已经装好! 你懂的....

旋翼头强势插入。。。15MM主轴,插入17MM切削斜尺(111T)如此的强度改800都足够用。。。

锁紧各部位螺丝。完成后波动大齿盘检查顺畅度,轻松波动阻力均匀即可。Note:上侧主轴固定座锁紧时要用力向下压,压牢止挡环,避免虚伪出现!

稍息!!!

楼主:
G4再次开装啦。。。

脚架安装。。。

完成图!  至此你还需要一个脚架垫圈。 上菜! PV0512-W    这脚垫空机套件中不包含的, 需要额外购买,这点雷虎做的不够好(算了吧,原谅你了)

到这里给大伙个建议,图中的地方可以升级为两个机身铝柱,强度上大大增强

尾部开装!

仔细看………………。

润滑油脂,要上满整个止推轴承,安装时注意方向,说明书上写的很详细……。

先结合尾轴和中联,这样便于后续尾推安装。。

接着单边桨夹.....................

注意尾部每个螺母都上胶,这点很重要,你懂的。

装好后依旧检查顺畅度,你会发现个问题? 如果你没发现说明你不够细心。 你会发现桨夹的前后虚位很大,WHY???  告诉你,正常,因为两边一样,高速两边离心力一样,呵呵......

尾座安装,这里注意间隙,送的那个垫片可以不装,这样间隙刚刚好……。

组装完成,检查顺畅度,一定要灰常灰常的顺… 因为雷虎的零件加工精度还是灰常高的,这点值得表扬。

插播一下,侧板左右两边摇臂的安装,图片只拍了三张,   只想说一个字,顺。所有传动机构都要如此,再尽量减小虚位的前提,而且还要锁紧。  这里的连杆雷虎用的是大号球头,非标尺寸,雷虎些列中也只有G4这台机采用的.不过连杆都是出厂完成的,这点很赞。舵机连杆也是预装完成的,都不用调整,拧连杆这种痛苦的享受不要也罢,各位都懂的!!!

后续更加精彩。。。。。。。。

楼主:
期待已久的OS GT15HZ..........

期待已久的OS GT15HZ..........
更新谍照!!!

楼主:
15楼以更新最新照片!

楼主:
16楼再次更新!

网友:
    好想入一架哦   坚决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