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rx100有人研究过吗,貌似很强大

楼主(2012-12-21):
sony rx100 2000万像素,1英寸coms 蔡斯认证镜头,总重量才200克多点,好像很完美。
有hdmi接口,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实时视频输出。

网友A:
我也关注这机,一般用用也够啦,毕竟轻啦

网友:
实时视频输出,低端卡片都有的功能这款肯定也会有的

网友B:
有实时输出,但是不能工作在1920*1080 50P。相机拍照很不错,卡片机之王。航拍有果,用了很多办法也去不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264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557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实时输出,但是不能工作在1920*1080 50P。相机拍照很不错,卡片机之王。航拍有果,用了很多办法也去不掉。 ...

是RX100不是TX100刚出来不久的相机

网友:
我看这果是你连接过软 并且一味的把软连接增厚 导致的 共振有个频率点 选材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实时输出,但是不能工作在1920*1080 50P。相机拍照很不错,卡片机之王。航拍有果,用了很多办法也去不掉。 ...

楼主说的是RX100  。。  3500块的。。  其实不错  就是太贵  如果2K左右 可以考虑。。

TX100做好减震是没果冻的! 看我下面这段视频  就是用TX100拍摄的!
顺便说:TX100拍照实在是太垃圾了。。1600W像素。。不如我的450D单反拍的效果(因为TX100 CMOS实在是太小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1NzIxNzIw.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g1NzIxNzIw/v.sw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RX100  。。  3500块的。。  其实不错  就是太贵  如果2K左右 可以考虑。。

LS 兄弟 拿卡片机和单反比

网友:
我最近也在关注Rx-100 还有hx-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 兄弟 拿卡片机和单反比

450D 二手套机 只要1900就能搞掂了   目前。。

所以买个挂上拍照还是很值的   拍照的时候  绝对秒杀3000元以下的家用卡片~

当然  有点不公平   用二手单反比 卡片的价格。。

不过前几天我把我450D单机 。。。1500卖了。。。

网友:
还是AS -15吧  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RX100  。。  3500块的。。  其实不错  就是太贵  如果2K左右 可以考虑。。

tx100 拍了后期做过增稳么?感觉镜头有点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