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用户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蛋疼问题?反正我是有了。

楼主(2012-12-21):
相机装在Z15上,拍摄完需要充电或者拷数据总要拆下相机。这样反复拆装,多多少少对相机跟云台的HDMI插头有影响吧。我觉得z15设计师在设计时没有想到给相机的USB口留个空间。这个我们带来很多不便啊。。。。。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做个90度的USB转接头,用来连接机身与USB线。这样我们的USB线都可以插进机身啦。拷素材跟充电,就不用老是去拆机子啦。哈哈哈···纯属个人的一个想法。如果真可以,希望大疆能做个出来,送给我们Z15客户。一个转换头也没多少成本嘛。大家觉得对的话顶顶吧。第一次发意见贴。哈哈哈······

网友A:
确实如此,而且G版本的,其实只差几毫米,可以直接取SD卡的
框架稍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B:
90度的转接头Tb上貌似有卖的,这不是问题,问题是Z15太贵多数人玩不起

网友:
帮顶   是Z15太贵玩不起

网友:
确实,一直担心那个头有问题,几十根细线,天,把这些细节部份放到云台里去多好呀

网友:
这样不行的   不可能吧相机一直放到云台上的  时间久了 云台减震胶圈会变形 削弱和失去减震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而且G版本的,其实只差几毫米,可以直接取SD卡的
框架稍微改一下就行了

这样不行的   不可能吧相机一直放到云台上的  时间久了 云台减震胶圈会变形 削弱和失去减震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度的转接头Tb上貌似有卖的,这不是问题,问题是Z15太贵多数人玩不起

不能用转接头,会影响Z15的平衡。

网友:
又不贵,200多一根而已

每次出去拍摄

都随身带两根HDMI原装线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顶

我喜欢你的图片,很养眼啊

网友:
的确有这样的困惑,还有,相机开关也被挡住了,无法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