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磁瓦能用长条磁铁代替吗?

楼主(2012-12-21):
直流
电机
买不到磁瓦能用长条磁铁代替吗?

网友A:
对性能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性能要求不高可以用
换完后能提高转矩吗?

网友A:
只要条形磁钢磁性比原来的强,不排除扭力更大性能更优的可能。

网友B:
条件是转子与定子的间隙不变。

网友C(2013-01-24):
可以用,但电机KV值会变

网友D:
磁铁的磁场强度是要和铁芯配合的,太强的磁场铁芯会饱和反而效率、转矩下降;高磁场强度的磁铁可以减轻电机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