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AB胶的使用

楼主(2012-12-21):
有两管AB胶不会使用,不知道怎样混合麻烦使用过的同好,不吝赐教。

网友A:
、清洁被粘材料表面的水份,灰尘,污物等,保持干净。
2、大面积粘接,可双面涂AB胶,在一粘接面涂布A剂,另一面涂布B剂即可贴合。
3、小面积粘接,可把AB剂混合后涂布在同一粘接面,再贴合两粘接面,或以自动混 合上胶的设备涂布,贴合的3-5分钟左右,即可获得初期强度。
4、AB胶使用时要注意通风良好。
5、使用前或作业完毕后,避免AB两剂混合,以免造成硬化。

网友B:
1:1搅拌均匀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洁被粘材料表面的水份,灰尘,污物等,保持干净。
2、大面积粘接,可双面涂AB胶,在一粘接面涂布A剂,另一面 ...

谢谢,介绍的太详细了,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搅拌均匀就可以用了

谢谢您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清洁被粘材料表面的水份,灰尘,污物等,保持干净。
2、大面积粘接,可双面涂AB胶,在一粘接面涂布A剂,另一面 ...

请问下AB胶粘大面积KT板合适么?强度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AB胶粘大面积KT板合适么?强度怎么样

KT板可以用热熔胶,来得快,而且好做

网友:
AB胶会腐蚀KT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AB胶粘大面积KT板合适么?强度怎么样

不行 AB 对 KT板 有 腐蚀性 没用 还是用 泡沫胶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KT板可以用热熔胶,来得快,而且好做

大面积的KT板还是不要用热熔胶了,抹的薄了一会就干了,还重

网友:
上面几个说AB胶腐蚀KT板的不准确。AB胶有很多种,其中环氧树脂类的不会腐蚀,丙烯酸酯类的会腐蚀。

另外,现在天气较冷,AB胶会比较粘稠,不易混合。建议用电吹风一边吹一边混合,这样不但混合充分,固化后强度更高,而且能缩短固化所需时间。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kt板一般不用ab胶,使用起来麻烦,干的时间漫长,而且如果出了问题不好临时处理,但是强度确实不错.泡沫胶凝固时间短,强度也足够.
大面积涂胶问题有点笼统.本人印象中大面及涂胶的地方少,就算有只要把握边缘和中部就好,不一定要全部涂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