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滚针轴承如何固定轴

楼主(2012-12-21):
(无正文)

网友:
卡圈 卡簧

网友:
图片上看是实体滚针轴承,属于低速高刚性向心轴承。
这种轴承有带内圈和不带两种,不带内圈的直接与轴接触,对轴的要求很高。
但不知你的“固定轴”是啥意思?

楼主:
我的是带内圈的,内圈横向移动,不知道怎么固定轴,

网友:
不带内圈的,轴车的大点小点都不行,另外还命短,价贵。要是自己设计,能不用他最好不用,尤其是定向的(家用用脚踩,甩拖布的),角磨机里也有一个,换很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带内圈的,内圈横向移动,不知道怎么固定轴,

你得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上个图

禀告前辈:
估计一端固定,另一端轴向浮动的配置方法能解决他的问题。

网友:
这个 轴必须加球轴承用套管顶 否则轴向没法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