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 IGBT MO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2-21):
搜了一下淘宝,IGBT MOS的两种在价格上面差别很大,我对这些东西不懂,请教一下坛友,这两种形式的模块有很大的区别吗?

网友A:
结构上说。
IGBT是由较小场管驱动大功率三极管的器件,mos就是场管。
相对来说IGBT做到大电流高耐压成本较低。
mos优势在于开关速度快。

楼主:
好的,谢谢了,看样子还是用MOS管的吧,等到我的工作量达到MOS管承受不了的时候就换IGBT的

网友B:
好像以前百度过,igbt和mos无所谓哪个更强,只是使用场合是否合适的问题。

网友C:
mos 的要多管并联,实际要做好比IGBT的难。IGBT的简单,但元件贵些

网友D:
以前只听说过,上星期有工程队进厂施工,才见等离子切割机,切后的铁板温度不高,切割速度快,就是还要用到空压机。

网友E:
我用的就是IGBT的,没用过MOS管的,也不知道啥差别,反正就是同电流IGBT的贵近2倍吧

网友F:
IGBT 管是三极管和 MOS 管的结合体,三极管的高耐压与 MOS 管大电流二者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