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KK飞控板调试,望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2-12-21):
本人新手,论坛潜水2月,头脑一热自己组装四轴,配置如下:电机XXD2212    kk飞控板     好赢40A电调    花牌 2200mAh电池   450机架   1045的正反桨   天7遥控器,基本都是便宜货,2小时组装完毕,kk飞控板也按教程调试,但是悬停很难,起飞以后不停的用遥控器校准,一分钟不到就被迫着陆,已炸机数次损失正反桨2支。
求高手指点:
1.四个电机其中一个电机高速旋转振动的非常厉害,原因不明(桨也换了,就差电机没换了),飞控板未作减震措施,电机振动是否对悬停有影响?
2.这套配置也非常的耗电,2200mah的电池六七分钟就不行了,并且噪音非常的大,也不知道为啥。

问题已解决,更换了其中一个震动较大的电机,正反桨也换了质量稍好的,飞控板也加装了减震措施

换的正反桨

改装的KK板减震

网友A:
KK飞控本来就需要不停的修正...话说四轴6-7分钟也算正常了

网友B:
非常正常XXD基本没有动平衡  但是不影响起飞  不航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KK飞控本来就需要不停的修正...话说四轴6-7分钟也算正常了

感觉那修正四轴就像是在荡秋千,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就是停不稳,最后不知道哪个方向过大就掉下来,感觉比飞911难太多了,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正常XXD基本没有动平衡  但是不影响起飞  不航拍就好

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声音都不一样

网友:
电机浆振动肯定对悬停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那修正四轴就像是在荡秋千,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就是停不稳,最后不知道哪个方向过大就掉下来,感觉 ...

要想悬停还是mwc ,海盗 ,APM之类的吧

网友C(2013-11-23):
引用 楼主:
感觉那修正四轴就像是在荡秋千,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就是停不稳,最后不知道哪个方向过大就掉下来,感觉 ...

同感同感  纠结的要命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同感  纠结的要命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过反应挺快   ***打舵还是可以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