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naza。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2-12-21):
各位大神好。小弟我玩四轴一年 了,一直飞兔子练手。目前可以做到自旋悬停和各种航线,是时候换设备了,想入一套naza,准备飞f550,小弟在这里问几个问题。
naza四轴飞控的版本,什么m啊,p啊有什么区别,大家给个建议买哪个版本的。
gps今年6月后出场的貌似都有问题,有必要买不?我想FPV来着。。。
还有fpv为何要gps喃,自己看着飞还能丢?(没玩过,不知该问否、、、)

楼主:
我的电机图怎么出来了。。。。

网友A:
专业问题等大神解答。

我就说GPS的问题:自己看着飞,保证飞丢!
别说看着飞了,就算你带自动返航,如果点击错误,也得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问题等大神解答。

我就说GPS的问题:自己看着飞,保证飞丢!

h什么是点击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h什么是点击错误?

就是误点了飞控的航线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误点了飞控的航线设定。

好吧,对gps好失望

网友B:
多旋翼用naza-m,没听过naza-m gps有问题,我一直在飞,挺好。gps有漏洞的是wkm。

网友:
楼上答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用naza-m,没听过naza-m gps有问题,我一直在飞,挺好。gps有漏洞的是wkm。

wkm是悟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用naza-m,没听过naza-m gps有问题,我一直在飞,挺好。gps有漏洞的是wkm。

坛子里那么多人全是naza gps炸鸡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7758&extra=page%3D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900&extra=page%3D2

网友:
很难保证100%不炸机。就算是真飞机,也有一定坠毁的概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那么多人全是naza gps炸鸡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7 ...

凡是未知原因炸鸡,第一反应都是飞控问题,看你怎么理解了。naza调好之后我玩到现在还没炸过。如果真的担心就玩mk吧,mk我玩的时候未出现过因为飞控问题而炸机。但有的人mk定点也炸过,只是开源飞控,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没借口说飞控问题炸机。什么飞控没炸过,我看谁都给不出个答 案,飞控算法越复杂,出问题可能性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naza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639

很好,请问动力下动力配置

网友D:
naza要gps啊,四轴本来体积就小,飞不了多远就一点看不见了。光靠姿态根本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要gps啊,四轴本来体积就小,飞不了多远就一点看不见了。光靠姿态根本不够用。

但是有fpv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请问动力下动力配置

xa650
naza 带 gps
v2216 800kv
apc147
3s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有fpv的嘛

位置飘得厉害很难 个人感觉远了很难控制好。我的wkm一般都是在GPS模式下飞,姿态模式飞过,但都在视线能看到的范围内。

网友:
gps有自动刹车功能,即松开油门,就能很快定在空中,对于复杂的飞行动作,gps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姿态模式下飞行有惯性,不好控制,即然你都玩了一年,建议上800以上的大六轴,f550其实还是个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