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上的轴承保养用什么油

楼主(2012-12-21):
直机上的轴承保养用什么油

网友A:
轴承里面有油,不需要外界加油,放心用吧,如果莎莎响了,可以压一点高速黄油进去

网友B:
买机机的时候送机油,我的飞越450 Pro FBL 送了一管。

网友C(2013-05-03):
杜蕾斯 冒失可以

网友D:
T上有刺吧,有油不好吧?

网友E:
无名社 高速轴承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杜蕾斯 冒失可以
这个强!!!!上完油后要不要上套啊,

网友:
别用油了吧 不行了换新的 轴承是五金标准件 不贵的

网友G:
拆过新买较小的轴承不少是无油的,可加锂基脂较合适,价格不高,性能可靠。用量极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