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充电对电池有伤害吗

楼主(2012-12-21):
5C充电对
电池
有伤害吗

网友A:
不懂一起学习

网友B:
应急冲一下没问题,每次都5C充的话相信寿命不长!正常情况我都是用1C充的

网友C:
很多人的充电器达不到5C充电吧,2200的电池5C充电就是11A

网友D:
电池支持的就,一般的电池就算了

网友E:
大电流充电对大部分电池性能影响较大,建议常用小电流充电,温升慢、保护好。

网友F:
5c 充电, 基本上都是串充, 平衡头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串充 + 大电流充电, 能不影响寿命吗? 你知道的你懂的。
质量超好的电池你觉得也没什么影响, 那是跟糟烂电池比;
跟同级别的电池比, 总是用5c充和用1c充的,寿命必定不同。

网友G: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H:
应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