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双发飞机如果使用正反桨,桨的转动方向应该怎样?

楼主(2012-12-21):
各位,双发飞机如果使用正反桨,桨的转动方向应该怎样?

上面和下面的哪个更好,另外下拉角和螺旋桨在机头比较要更大还是减小?还需要右拉吗?

网友:
上面的,螺旋桨有反扭,以方便一个动力出问题之后,反扭力可以提供部分无动力那边向上的力

网友:
一个样
不需要右拉
下拉角在上单翼,中单翼,下单翼飞机上有所不同

网友:
哈哈我这几天也在问这个问题呢,我看几个视频好像是上面那种,我也装成上面那种了,不过还没飞。

网友:
这个你可以看看关于双野马F-82介绍..这两种情况貌似确实差异很大.两副螺旋桨向外侧反向旋转,螺旋桨气流使中翼段轻微失速,后来将两副螺旋桨改为向内侧反向旋转来解决问题。模型上到底效果如何楼主可以试验

网友:
上面的,向内侧回转。据说单发死火也能回得来,但是实际上电机没听说过单发死火的,而油机都正转也飞的很好...
个人感觉凭个人喜好了,应该向内侧回转或电机一个转向都可以

网友:
肯定一点的答复:单发螺旋桨滑流会打到垂尾上造成偏航,所有用右拉克服,双发螺旋桨滑流对垂尾的影响是对称的,所以不需要右拉。
不太肯定的答复:根据电机反扭情况分析,最上面的图机翼受力更合理些。
个人认为的答复:前拉机型根据阻力点不同而定制下拉线或者推力线,为的是解决拉力线和阻力点不同线而造成的偏向力,以及调整速度对升力的干扰。机翼是最大的阻力来源点,螺旋桨安装到机翼上以后因为拉力线和阻力点接近所以下拉会比前拉减少。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等试验完成向大家汇报

根据大家的建议,决定用上图方式,电机在机翼下面一点,准备2度下拉

网友A:
没想到这个也有学问呀

网友(2013-01-25):
有结果吗?我也有一架双发的机,还没装

网友:
应该用下面的为好吧?看看这个图就知道下面的好!翼尖气流是向上旋转的,要反方向,可对抗翼涡阻力!

网友:
没玩过,记得以前看书好像是上边的比较好,而且最好有一个外分角,就是两个浆的角度是向两侧分的,主要是为了单浆熄火后,靠一个电机还能飞!

网友:
还是我来说一下吧,双发的飞机最理想的发动机转向是两侧发动机下行桨叶都不要在靠近机身的这一侧最好,真机也有都一个转向的,主要是出于节省研发和制造成本,因为需要制造反转发动机。

网友(2013-02-26):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谢谢高手提醒!

网友:
我的卡塔琳娜是同一个方向转的

网友(2013-05-28):
双发固定翼爱好者群号  336228924    欢迎加群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个悬疑惑啊,恰巧本人也在制作一个双发机,螺桨安装在机翼后面,这个时候又会有一种与前拉不同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