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600定速器与华科尔DEVO10的设置

楼主(2012-12-21):
我的控是华科尔DEVO10,我在遥控器模型菜单配置输出项AUX3改成调速器,开关是AILE D/R,调速器常规飞行设置75%。定速器指示灯等一直是绿色,如果设置0%一直是红色,开关不管用。请老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亚拓G600定速器吧,绿灯定速开启,红灯定速关闭。通道行程(ATV)百分比决定转速,0%等于没开定速,灯是不会绿的,设定百分比与定转速成正比,不同遥控器对应值是不同的,最好下 载一份说明书对照一下。提醒楼主,首次启动发动机前,一定别忘了校准定速器的油门行程,否则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亚拓G600定速器吧,绿灯定速开启,红灯定速关闭。通道行程(ATV)百分比决定转速,0%等于没开定速, ...

谢谢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