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传的缺点

楼主(2012-12-21):
皮传的缺点

网友A: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B:
皮转的缺点是皮带可能在大扭力下打滑,
从而导致尾桨瞬间丢转,影响暴力状态下的性能。

网友C:
楼上正确

网友D(2013-02-18):
应该不会打滑吧,用的是齿形带,狗600就是用皮带,sab700也是皮带迪拜大叔那么暴力操也没见打滑的。

网友E:
450打滑的.

网友F:
祝大家爽飞

网友G:
LZ啊 LZ啊 如此简单

网友H:
松紧调合适了应该不会打滑吧?

网友I:
容易断,调试也麻烦啊

网友J:
看了好纠结啊

网友K:
功率损耗比轴传的大、费电。

网友L:
如果不暴力3d,几乎没缺点

网友M(2013-03-21):
学习,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