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抖舵之谜】。。。pojie

楼主(2012-12-21):
之前有模友的K8出现打舵到头会抖舵的现象。。。有另外的模友提示,我就秉着科学的态度做了一下实验,果然破解了。。。只要舵机行程设置为105%左右,就会抖舵,恢复了就没事

下面是视频。。。

网友:
呵呵,蛮有意思的,明天我试试。

网友A:
不知道正牌v8有没有这个缺 陷呢,望对比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正牌v8有没有这个缺 陷呢,望对比下,哈哈

欢迎有V8的试试啦。。。

网友:
V8好像也这样

网友:
呵呵,要是这样飞起来那该多有节奏感啊

网友:
利用此功能可以改造成某种工具,恩~~~太邪恶了啊

网友B:
看了下视频。。你们调机方式 完全就是 个错误。。。无副翼系统  十字盘行程量哪里有这么大的。。
按照你这个副翼和升降动作。。至少都10度以上了。。。我飞V8 2年多都没碰到这个情况。
一般我们的副翼 行程量是9度以下。V8建议是8度。。很多飞机 这个行程量大了 机械上就会出现干涉。。
压根就没必要去 遥控器里面调这么大数据。。
调试V8 请认真看说明 步骤。。。。
再说明一下 K8 我有2个。一个装500上飞。暴力10几个起落没什么问题。还有一个全新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视频。。你们调机方式 完全就是 个错误。。。无副翼系统  十字盘行程量哪里有这么大的。。
按照你这 ...

嗯,我也是按8度来设置的,但退出设置后,十字盘的行程就是这么大的,450和500上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视频。。你们调机方式 完全就是 个错误。。。无副翼系统  十字盘行程量哪里有这么大的。。
按照你这 ...

1你都没搞清楚8度的意义

2也没搞清楚舵机行程量决定什么

V8的8度 是捆绑值  只是V8 需要知道你的机械混控比例是多少 以8度为一个衡量标准  不代表你的循环螺距

MB 捆绑值是6度 按你这么理解   MB根本就没办法飞3D了

无副翼  也根本没有循环螺距的概念  即使你调了舵机行程  你十字盘行程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不信自己拿螺距尺量下试试

调整舵机行程量 实际就是调整你的翻滚速率   在PRO版有专门的工具区让你调 而EXP版 或者黄8 只有靠调整行程量 才能调整你翻滚的快慢  实际在控的校准界面  舵机行程超过105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三轴的翻滚速度  不是靠你调多少循环螺距 也不是看你十字盘最大行程有多少   具体有陀螺仪来决定

打个比方  假如你设定翻滚是2秒翻一圈  即使你的循环螺距达到15度   也不会改变这个翻滚速度

网友:
用山8的飘过。我是D10控 舵机行程 u108  D107  才能达到V8要求的数值在100    没有出现过舵面打死抖舵!

不过有几次遇到插电对频后  K8红灯闪烁 十字盘三颗舵机 集体上下跳!

重新拔电对频就正常了!

网友D:
我的控也要行程调到108,107,这样调机界面里的行程才能达到100,也没抖舵,试不出来,不过它的精确要求蛮高的,我是二手DSX7,中立点在0到1之间跳动,我一拨3D,它又变成-1了,结果十字盘会慢慢的动,像在打舵,尾巴也是,会自动顶到一端,看来是控不够精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控也要行程调到108,107,这样调机界面里的行程才能达到100,也没抖舵,试不出来,不过它的精确要求蛮高 ...

网友:
明显你舵机量不够105  K8才修正的啊·

网友:
这里的105或者106没有意义的,仅仅是和kbar的校准关系,不代表真正的舵量。

另外中点跑是控电位器的问题,跟啥bar都无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你都没搞清楚8度的意义

2也没搞清楚舵机行程量决定什么

请教:

我的控要是行程量在V8设置软件设置为-100至100的话,在控里的行程量就超过100%了

但是这样一来,后面的循环螺距在V8建议值80-110之间副翼螺距超过8度了

这个时候是调节控里面副翼通道行程量还是调节V8的建议值(80以下)?

迷惑中,求教

楼主:
嗯,每台控的舵位行程都不一样,不一定在105%处抖,但试试超过100%行程就可能会出现。。。

网友:
我的测试结果:(控:SPEKTRUM DX7)
VBAR 5.3PRO : 副翼/升降舵机行程>105%——不抖
KBAR 5.3PRO : 副翼/升降舵机行程>105%——不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

我的控要是行程量在V8设置软件设置为-100至100的话,在控里的行程量就超过100%了

你这个完全是机械上设置的问题

把舵机孔往里挪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