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 跳舵问题求解!

楼主(2012-12-21):
跳舵情况1:玩MINI CP玩到快没电的时候,(即发现动力稍有下降就降落,
电池
无过放),在把电池与接收断开的瞬间有时候
舵机
会跳舵,即十字盘不平了,换块电池在对频,跳舵的舵机又回原位了,十字平了。
跳舵情况2:悬停时会偶尔出现跳舵的情况,飞机猛地向上冲。正飞,倒飞都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搞得我心跟飞机一起跳。
上述情况1、2偶尔会出现,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情况2出现的几率会更少些,飞行时舵机正常,无抖舵的问题。 求高手解答,这个啥整,要返厂吗?

楼主:
自已顶一下,不懂跟电池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板子问题 好几个人都发现了 就是会突然自己打舵 每个人还不一样 我的是推升降 就是你把飞机拿在手里 推油门 稍微油门大一点就开始前面的舵机下拉 后面两个上推 但是我控上只有推油门的动作 有一段时间就有了 有时候把控里的数据清除 重新和他对频就好了 有时候扔那别管 睡一觉就好了 我管他叫抽筋 。。。。。。。。

网友B:
悬停时猛地向上跳,有两周可能:1. 斜盘舵机集体跳舵,但三个舵机同时出问题的几率很小吧,难道是干扰?2. 油门不正常(摇杆接触不好等等),导致瞬间升高油门。
另外,以前有这个问题么?

网友C:
我之前也发生过,可能不完全一样。
我是一个固定的舵位跳舵,换舵机也如此,所以是接收板问题。聪少说见过若干个。于是返厂修好了。

网友D:
呵呵,多潛水吧! 樓主應該是新機吧 這是正常,因為有些新舵機的齒不太吻合,才會不停修正, 跳舵 。 只要用手多推推舵機,只然就吻合了。

网友E:
遇到过、但是忽视了

网友F:
看看电池插头的根部导线有没有暗断,舵机插头接触好不好

楼主:
还能用。将就了。以后烧了什么的再返厂好了。

网友G:
先检查供电线路,尤其是主板电源线拉扯多了会断开大部分,仅剩几丝,导致供电不足。
其次检查舵机插头,松了也会供电不畅。
供电不畅会导致舵机不够电压而调。
仍然无法解决,果断反厂维修,以免炸坏机或伤人,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H:
mini cp主板问题,直接反厂吧。
我的第二个机器就是这样的,检查了每个舵机,电池接口,甚至遥控器的电位器,最后换主板ok拉

网友I:
我的cp从来没出过事难道是rp爆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