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价格贵、要贵得有 理由。建议 不要过分依赖 GPS。

楼主(2012-12-22):
大疆的 产品 算是 相当的昂贵。这里 给个建议:

希望 导航产品 不要过分依赖 GPS 或者 其它外部基准。
——————————————————————
不知道:大疆做没做过 这样的实验:
在四轴、或者六轴、或者直升机 上安装上你们的导航产品

不连接 GPS 的情况下:命令飞行器“向前飞1000米”
然后再“返回”起点,看看 贵产品 的导航误差是多少米 ??
——————————————————————

这个测试方法:也适用于 其它品牌的 飞控产品测试。
——比一比:谁的 导航误差 最小——这是 硬工夫!

网友:
第一次座沙发

网友A:
比了谁敢拿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了谁敢拿来卖

怎么 就不能 卖了呢 ??——有的产品 没有GPS
甚至都 无法 起飞。(这就是 过分依赖 外部基准)

平分也简单啊:
1000米折反导航 误差 50米的:可以卖 5000元。
1000米折反导航 误差100米的:可以卖 3000元。
1000米折反导航 误差300米的:可以卖 1500元。

网友:
这就看惯导算法的功力了,学校武器专业有师兄在做微型化的陀螺仪惯导集成,听说最新的水平跟太平洋那边的2000年前后的差不多···

网友:
有用惯导的??

网友:
惯性导航是能做到,但目前市面上的航模飞控,如果不是通过地面站航线操作,都无法发出向前飞行1000米这样的指令
另外,就算能做这类测试,最好也是同时同地做,不然风力影响造成的误差无法比对

惯性导航的重要性确实很高,但要做好的话门槛比较高,早期主要都是dao dan火 箭上用,我见过做得好的可以无GPS、无气压计进行定点定高,把悬停着的飞行器扔出去也能自己回来
所以后来接触到WKM的时候,感觉落差还是挺大的,WKM的优点是便宜

网友:
误差300米了都,上哪找去?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需要科普。无论是GPS还是惯导。你需要基础初始位置的定位和航行中的参照修正。二战中飞机的导航靠的是无线电信标导航加上惯性仪表作参照。建国初期我们的运输机和一些轰炸机及舰艇都是靠无线电信标来作为导航的初始数据参考点。在记录的我国就有七大无线电导航台。现在的中 国大地中心点在陕西的渭南,依然还是为民航和dao dan卫星发射提供初始坐标信息依据。如果采用惯导,其成本会有一定的提升。最主要的是你的地面设备要再增加几公斤,这只是业余级别的。不象你提个遥控器就能出门的。所以目前GPS的简便低价低重量是最合适的助航产品。当然如果你需要精度准确。那就不要在这些产品中寻找。他们只是Hobby级别的。根本不能说是商用或者军用。

网友:
楼主你忽略了一些很基本的内容:制造成本。
在可以不计成本制造的产品里,如dao dan、卫星等,你的想法是很可能实现的,但我认为10楼的朋友说的也有道理,如果没有绝对的座标参考,你就不能算出相对坐标,单靠惯导元件,要实现高精度,那就是造洲际dao dan的要求了!
请问您,这样的要求能用在民用产品上吗?!国家首先就会禁止这类高精密的传感器民用,国外造的也是禁止出口的产品。
光纤陀螺、激光陀螺等,精度之高,有目共睹,这个就没必要争论了。
单传感器价格不是你5千能搞定,再加两个零或许可以试试,有钱人家也不一定会卖给你。
楼主的想法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
楼主的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需要科普。无论是GPS还是惯导。你需要基础初始位置的定位和航行中的参照修正。二战中飞机的导航 ...

利用惯导实现悬停尽量少漂移的算法及目前元件应该可以做到吧.就是地面站实然丢星下,利用惯导实现定点定高悬停,减少因惯性或风漂走.有控制信号再转到姿态.如一直得不到控制信号,而后又搜到足够多的卫星时,则自动转到返航模式.到达低电压时,则利用气压计,以慢速轻轻下落.并让电调发出报警声,直到电量耗到设定值.

网友:
装个光纤陀螺仪来比一下

网友:
要不要叫美国的dao dan也来参加一下

楼主:
谢谢 大家,这些 俺都是知道的。。。
但是:如果使用稍微“上档次”的传感器,
例如“ADIS16209CCCZ 高精度 数字倾角计和加速度计
例如“ADIS16080 80°秒偏航角速度陀螺仪”实现:无GPS
几公里范围导航 也是 可以的。

13楼、还有 其他楼的 都说得没错

允许“飘”在空中——再慢慢思考怎么飞回来。

网友:
都是高科技的,俺是打酱油的

网友:
看来您能发这篇帖子 足见您多么无知 笑而不语飘过!

网友C:
看了这么多回复 真的佩服某些人  麻烦你们把惯性捷联有关的文档看完先  目前来说还真没有完全能依靠惯导实现返航的东西 你们认为的dao dan以前靠的是热能追踪 后来有惯性跟踪  现在是复合制导 也就是说要远程打击 GPS是必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么多回复 真的佩服某些人  麻烦你们把惯性捷联有关的文档看完先  目前来说还真没有完全能依靠惯导实现 ...

其实吧,

不该指责楼主不懂某些技术,他毕竟不是做技术的,或者不是做飞控技术的。

这只能是代表了一种用户的强烈的需求:

在GPS不稳定的情况下,飞机也可以安全返航。

至于如何返航,靠什么技术实现,那就是该做飞控的公司去想了,

精确惯导……
视频识别……
超声测方位……
无线定位……

或者,以上综合

以上也纯属瞎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吧,

不该指责楼主不懂某些技术,他毕竟不是做技术的,或者不是做飞控技术的。

说实话 您真的不懂
首先精确惯导都是复合制导
其次视频识别 您真的不懂 不怪您  即使给您一台超级计算机也完成不了的任务 您是懂不了的
再次您的超声测方位 我就不评价了 大家就
无线定位 GPS算么?
别扯了  多学点知识也不至于让您这么出来.......
所以虚心学习是美德  顶我没用  重要的是您让很多高手看笑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您真的不懂
首先精确惯导都是复合制导
其次视频识别 您真的不懂 不怪您  即使给您一台超级计算 ...

1.AR.Drone 已经在arm9 上面用摄像头检测自身的位移,你不会觉得视频识别是22世纪才会应用到飞控上的技术吧。

用个傻办法,在返航点放一个100W的闪烁频率为5hz的红光LED灯,200米里面,用再笨的视频识别方法也能实现返航,当然,现在即使是400M arm9,相对于以前也是超级计算机。

2.你不会觉得超声波只能测距离吧?超声波测距你不会以为必须依靠反射吧?你不会以为超声波测距不能超过10米吧?多点主动式超声波+rf辅助能够实现空间定位你不会觉得是天方夜谈吧?

3.无线定位。你只惦记着gps是用来定位的,按照你的想法,收不到gps信号的地下室室内的定位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吧,要是提醒你雷达也是无线电波,你可能又只想到无线反射,位移只是一个时间和速度的乘积,想测量用什么不可以?

我是很虚心学习的,但是也喜欢扯淡,

但扯淡没见过这么较真的,难不成你是老师?背负着伟大的教书育人的任务?

拜托,我是路人甲,不是你妹……

网友E(2013-08-21):
有高手 被打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