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压舵机

楼主(2012-12-22):
什么是高压
舵机

网友A:
高压舵机快,力量大

网友B:
7.4V电压输入也就是2SLIPO电池直接接入

网友C: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D(2013-02-05):
高压多级这个“高压”是相对于 现在用的 4.8-6伏的舵机说的。说的是电压。以前没有锂电池的时候用的是 1.2伏特的充电电池。充满是1.5。所以舵机设计为 4个 1。2伏的或者1.5伏的干电池使用的。而现在有了锂电池了。但因为舵机还是使用的老的电压。和锂电池是不匹配的。产生了新的舵机 就是高压舵机。来适合锂电工作。而原先的4.8的普通舵机因为有个玩具市场。并不会淘汰。

网友E:
楼上讲的够详细!

网友F:
7.4V为基准

网友G:
看来我那些用5V供电的舵机都要弄到玩具上去了

网友H:
路过学习了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