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起飞后为什么会左偏

楼主(2012-12-22):
直机起飞后为什么会左偏

网友:
是因为尾桨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没有调好的原因

网友A:
因为主桨旋转产生的扭力,虽然尾桨能够抵消一部分,但是向下的气流不是垂直的向下,而是旋转向下的。这样作用在机体上的反作用力就不会均匀的。这样的偏差就会产生起飞后向一边偏斜。只要是带一点杆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快速的离开地面。因为这个偏差的地面效应区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主桨旋转产生的扭力,虽然尾桨能够抵消一部分,但是向下的气流不是垂直的向下,而是旋转向下的。这样作 ...

网友:
地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