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 动力一步到位,配2814 KV1100或2820 KV1100电机动力充沛

楼主(2012-12-22):
   看了很多飞友的天行者 配X2820 KV920或FSD3542 KV920电机,APC9060, 用3S电飞要大油门,爬升无力,不能重载,
用4S电飞好些,但是在重载强风时用4S电也显得动力不足,
   因而要加大动力一般总重2KG左右用X2814 KV1100电机APC9060,总重2.5KG左右用X2820 KV1100电机APC9060,在轻风时可用
3S电飞,在重载强风时用4S电动力足够,

    例如GSC3542-05 kv1100电机,用3S电,APC9X6,23A电流,1300克拉力,
某高效的2826(相当于3548,比2820和3542级别大)KV930电机用4S电,APC9X6,1379克拉力,
用GSC3542-05 kv1100电机,用3S电APC9X6时就可以达到2820 或3542 KV920电机用4S电APC9X6时相近的动力, kv1100电机用4S电时,动力更强了

用2814 KV1100或2820 KV1100电机的好处是:一般不会在强风时飞,所以平时用3S或4S电都可以,省去了买哪种电池,充哪种电池的烦恼.

用2820 KV1100电机配置的一个极端是:某飞友的天行者换了自制机翼,用电机GSC3542-05, KV1100
电池
4S,APC9X6,试验起飞重量4200克,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496&highlight=4200%BF%CB%B5%C4%CC%EC%D0%D0%D5%DF

下图是某某飞友天行者的自制机翼,

网友A:
推力模式的飞机的缺 陷暴露出来:螺旋桨的选择受到限制,找到合理动力搭配困难。
翼展1.9米的天行者,设计的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模式的飞机的缺 陷暴露出来:螺旋桨的选择受到限制,找到合理动力搭配困难。
翼展1.9米的天行者,设计 ...

翼展1.9米的天行者,支持全重起飞2.5KG左右,翼面积大,翼型好,易于控制,

翼展1.68米的天行者,全重起飞2.5KG在转弯和俯冲时要格外小心,否则等着螺旋吧,分把钟损失几千大洋

所以要到全重起飞2.5KG,多花280元买翼展1.9米的天行者是值得的,电机要2820或3542 KV1100的

网友B:
分析够透彻,我的1680目前上4s5200和3s 1300图传单独供电,总重1930g左右,2814 kv1000+ 9060感觉够了,半油门就可巡航

网友C:
我的黑天行者1880就是KV1000,4S5850,30%油门轻松巡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黑天行者1880就是KV1000,4S5850,30%油门轻松巡航啊

要是是KV900,4S电,要40%油门巡航

网友A:
翼展1.9米的天行者,支持全重起飞2.5KG左右,翼面积大,翼型好,易于控制-----飞机太重啦,不是什么好事情。我的2米翼展的fpv滑翔机,空机重量650克,起飞重量1.65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1.9米的天行者,支持全重起飞2.5KG左右,翼面积大,翼型好,易于控制-----飞机太重啦,不是什么好事情。我 ...

2米翼展的滑翔机翼面积比翼展1.9米的天行者还小,当然只有更轻才好飞,

如果2米翼展的滑翔机翼面积比翼展1.9米的天行者小,重量更重,就不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是KV900,4S电,要40%油门巡航

KV900的要比KV1000的每分钟低1500转左右

网友:
2米翼展的滑翔机翼面积比翼展1.9米的天行者还小-----  这句话对吗?

网友:
2米翼展的滑翔机翼面积比翼展1.9米的天行者还小-----  如何知道前者的翼展面积小于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900的要比KV1000的每分钟低1500转左右

在4S时KV900的要比KV1000的每分钟低1500转左右,所以KV1000的油门更低可巡航

你的黑天行者1880升力大,所以KV1000的4S电30%油巡航

一般半油以下巡航是可接受的,如果60%-70%油巡航那动力不足,

网友:
KV900的要比KV1000的每分钟低1500转左右-------超过2kg的飞机,要大桨驱动(最好12寸),力效才能高, 天行者无法配置9寸以上大桨,这是它的一个软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米翼展的滑翔机翼面积比翼展1.9米的天行者还小-----  如何知道前者的翼展面积小于后者?

翼面积=平均弦长X翼展
1.9米的天行者翼面积有37-38平方分米,
你的2米翼展的滑翔机包装盒上应有翼面积的

网友A:
要是是KV900,4S电,要40%油门巡航------这个动力配置,力效是多少?
2814 kv 900+11X5.5+3s 电池= 16.8A+1.15kg+6.8(力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是KV900,4S电,要40%油门巡航------这个动力配置,力效是多少?
2814 kv 900+11X5.5+3s 电池= 16.8A ...

2814 kv 900+11X5.5+3s 电池=6.8G/W,这个6.8的力效是高的,但这是低转速下取得的
可以说飞行速度也很低,这适合于低翼载,低风速的天气,如果风大,该动力配置却飞不快,尽管力效大,但转速低,桨速低,比风速高不了多少,就是有劲用不上,如果是重载飞机,速度上不去就很危险了
"只听到飞机吼,没看见飞机飞"就是这种有劲用不上的写照.

网友A:
2814 kv 900+11X5.5+3s 电池=6.8G/W,这个6.8的力效是高的,但这是低转速下取得的--------这种动力搭配,你测量或者知道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A:
另外,低速和高速的定义是怎样的? 没有定义,如何能区别高速和低速? 例如大于6000转是高速,小于6000转是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4 kv 900+11X5.5+3s 电池=6.8G/W,这个6.8的力效是高的,但这是低转速下取得的--------这种动力搭配,你测 ...

2814 kv 900确切说是X2814 KV900,实际KV870
其测试数据我手上没有,
我有另外的电机2814 KV850的数据11X5.5+3s 电池力效=6.63G/W,X2814 KV870=6.8G/W相近
2814 KV850的数据
11X5.5+3s
电流14.94A
推/拉力1100
功率165.9W
力效6.63G/W
螺旋桨转速7285(转/分钟)
桨速61.0KM//H

网友D:
好小子1720。。。配2814上  10寸桨,不管是力效还是续航都是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1720。。。配2814上  10寸桨,不管是力效还是续航都是最佳。。。

好小子1720比 天行者机翼面积大,速度慢,所以配2814上  10寸桨,不管是力效还是续航都是最佳
但是碰上刮风天,续航就比不过高速的天行者

网友:
2814上  10寸桨-------------K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低速和高速的定义是怎样的? 没有定义,如何能区别高速和低速? 例如大于6000转是高速,小于6000转是 ...

低速和高速要根据每架飞机定义,先不谈电机
谈天行者安全飞行的速度
如果168天行者全重1.8-2KG,那只要30KM/H的平飞速度
如果168天行者全重2.5KG,那要40KM/H的平飞速度,这样对高翼载状态下的天行者才安全,有的飞友加大保险系数飞50KM/H的平飞速度,
如果要顺风飞,4 级风 风速25KM/H中飞,,那么加40KM/H的平飞速度,桨速最少要达70KM/H才行
前面2814 kv 900确切说是X2814 KV900,实际KV870的11X5.5+3s 电池力效=6.8G/W的配置桨速只有61.0KM//H,低于顺风飞要桨速70KM/H
所以3S KV870 11X5.5平时轻装飞可以,但重载2.5KG4 级风顺风飞时悬,

如果不改变电机和不改变转速,用10X7APC桨,桨速比11X5.5提高约30%,达到79.0KM//H,高于顺风飞要桨速的70KM/H,但是力效降低
一个是力效降低
一个是刮风不能飞
取哪个?

网友A:
所以3S KV870 11X5.5平时轻装飞可以,但重载2.5KG在4 级风顺风飞时悬---------------------

1:似乎没有考虑起飞重量对失速速度的影响? 起飞重量2kg飞机的失速速度,可能要低于起飞重量2.5kg的失速速度?
如果要顺风飞,4 级风 风速25KM/H中飞,,那么加40KM/H的平飞速度,桨速最少要达70KM/H才行---这个是针对2.5kg的飞机,不是2kg的飞机?  2kg的飞机是55KM/H
2: 9寸的桨因为力效低下耗电大需要更高的电流,所以被迫要大容量电池,从而增加了起飞重量,如果用11寸的桨,不需要那样重的电池。
3:你列举的那些飞行速度和桨速,是自己测试还是厂家公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3S KV870 11X5.5平时轻装飞可以,但重载2.5KG在4 级风顺风飞时悬---------------------

1:似乎没有考 ...

回复1:起飞重量2kg飞机的失速速度,要低于起飞重量2.5kg的失速速度,这个是针对2.5kg的飞机, 2kg的飞机是55KM/H 左右
2 9寸的桨因为力效低耗电大需要更高的电流,所以被迫要大容量电池,从而增加了起飞重量,但是要达到同样的速度以防失速,KV电机11寸的桨飞不快,要用4S,需要增加电池重量。或是低KV电机装大螺距桨飞得快但耗电大,也要增加电池容量和重量。
但总的说达到相同速度低KV电机装大螺距桨所耗电量要少些,不会少很多

这就是个能量守恒公式
两种电机和桨的配置达到相同速度所需能量不会偏差很大,要不力小速度高,要不力大速度低,
根据物体的动能Ek等于物体的质量m乘以速度v的平方的一半,

Ek=0.5×m×VxV
绝不会象朗宇2814 kv 900+11X5.5+3s 电池=力效6.8G/W,2820 kv 1100+9X6+4s 电池=力效3.8G/W, 表面上看力效前者比后者高80%,但达到相同速度朗宇2814 kv 900+11X5.5+3s的能量不会比2820 kv 1100+9X6+4s的能量减少80%,以最好的力小速度高配置和最好的力大速度低配置相比能量只会相差约百分之十

如果光看力效不看速度前者比后者效率高80%,
如果光看速度不看力效后者是前者效率的427%,因为速度开了平方
朗宇2814 kv 900+11X5.5+3s桨速是61KM/H,2820 kv 1100+9X6+4s桨速是126KM/H, 速度后者是前者2.066, 效率开了平方就是4.27
就不算看速度开了平方,那么朗宇2814 kv 900+11X5.5+3s桨速是61KM/H,力效再大,都不能达速度70,80,90,100,110,120 KM/H,等于70,80,90,100,110,120 KM/H速度段无推力,
那还谈何效率

所以喜欢飞得慢的飞友爱装低速高力效电装,
喜欢飞得快的飞友爱装高速低力效电装,
至今没有发现一种电装又高速又高力效的,2814-2820力效达到6.8G/W同时桨速126KM/H的电装

但是168天行者不能又重飞得又慢,否则易螺旋,特别在转弯和俯冲时螺旋,

网友:
我的 1680  就螺旋了,还好 没有炸到人,后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3S KV870 11X5.5平时轻装飞可以,但重载2.5KG在4 级风顺风飞时悬---------------------

1:似乎没有考 ...

回复3,坛子里有几百个天行者的贴子,有各自的电装,飞行速度在30,40,50KM/H段都有,这是各人喜好不同罢了

我自己也测过些数据,见我以前贴子,但是大家总以朗宇电机好,朗宇电机力效高,那我就拿个比朗宇电机好,但文字上的力效不一定比朗宇电机高的电机给大家看,

那就是蝎子电机性能数据,蝎子3020-1110KV比其它2820 1100力效高,用蝎子电机举例该服气吧[/size

   从表中看出蝎子3020-KV1110不要说用4S电,就是用3S电也比朗宇2814 kv 900+11X5.5+3s 电池=力效6.8G/W的数据低
但是蝎子3020-KV1110仅在3S电APC9060时的桨速达到了98.9 km/h,t推力1308克, 力效5.04G/W,而朗宇2814 kv 900+11X5.5+3s 电池=力效6.8G/W配置只有61km/h, 推力1150克,就是说朗宇该配置在65,75,85,95 km/h速度段无推力,力效再大也无用

   或是朗宇该配置在4 级风 风速25KM/H中顺风飞, 要安全平飞即使2KG重量也要达到55KM/H左右的速度, 对于最高桨速只有61km/h,这几乎要全油门飞了,费电
而蝎子3020-KV1110在3S电APC9060时最高达桨速达到了98.9 km,在同环境,同重量下达到55KM/H左右的速度,只要半油门多点,还省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3,坛子里有几百个天行者的贴子,有各自的电装,飞行速度在30,40,50KM/H段都有,这是各人喜好不同罢了

...

    是不是说朗宇的电机数据虚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说朗宇的电机数据虚标哦?

也有飞友也提出朗宇的电机数据虚标的疑问
但我不能说朗宇的电机数据虚标
因为飞友的桨,电池和朗宇厂家测试的桨,电源不同,朗宇厂家测试的桨,电源处于理想状态,
飞友自己测试的比朗宇厂家测试的力效要低10%也不奇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分析够透彻,我的1680目前上4s5200和3s 1300图传单独供电,总重1930g左右,2814 kv1000+ 9060感觉够了,半油 ...

你的配置跟我要上的一样。你这个在天上能飞多久?图传不怎么耗电,应该可以共用5200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配置跟我要上的一样。你这个在天上能飞多久?图传不怎么耗电,应该可以共用5200的吧?

图传单独供电能减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传单独供电能减少干扰。

那你用1300的独立供电?总感觉没必要。冲浪放上5200之后空间就很小了。还有重心问题。

网友:
技术贴,继续讨论哦

网友(2013-02-22):
引用 网友B:
分析够透彻,我的1680目前上4s5200和3s 1300图传单独供电,总重1930g左右,2814 kv1000+ 9060感觉够了,半油 ...

看图貌似你的T尾加了碳杆斜撑补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黑天行者1880就是KV1000,4S5850,30%油门轻松巡航啊

多大级别的电机?

网友H:
楼主,电调用40A还是6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KV900的要比KV1000的每分钟低1500转左右

但是省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电调用40A还是60A?

电调用40A的4S电时电机可输出700W功率,推力2KG以上,理论上700W功率,推力2KG以上是较好的2820(3542)电机的额定功率,但保险些用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