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求解惑

楼主(2012-12-22):
比如我用普通步进电机做H滑板驱动,如果电机屁股后面多出一段轴的话能否连接一个淘宝上200多元的编码器,实现伺服一样的功能?
可以的话,步进电机+编码器这样的搭配和普通伺服电机又有那些差别?
编码器可以diy吗?高速的呢?比如我要diy个20000转的高速电主轴,编码器可以自己做吗?难度太高的话淘宝上有现成的买吗?贵不贵?

网友:
都可以讲是伺服,当然可以diy,只是水平高低问题。

楼主:
diy的话,关键是哪些地方?

网友:
先上网找些有关知识学学就明白了,在这一二句很难说清。

网友:
20000转的电主轴,只能夹铣刀了吧,那么为什么要加编码器呢?如果只是为了准停,只要加一个最便宜的绝对值单圈编码器就行了,如果车床主轴为了车螺纹,倒是要加一个增量编码器,那也用不了20000转啊,除以十都足够了。

网友:
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
我也像弄编码器呢
可是
卡尺是2丝的量具
其实误差在10丝
怎么在铁片上画线呢?

另外
用哪种又细又硬的开槽?
如果只为车螺纹,一圈多少线可以?

网友:
传说中头发丝与蜘蛛网的丝足够细
蘸点墨水划线行不?

网友:
知道一点点,编码器,就是要知道一圈多少脉冲,脉冲多的话就是,精度就高,编码器又码盘的,一般的400线,500,800,1200,。。。什么的,有塑料,金属的,,里面有一堆电路,就是检查码盘转动的时候,给出脉冲,可能就是一条线,一个脉冲什么的,或者可以像电机一样细分,不知道,脉冲传给控制器,你就知道你电机转了多少度了,怎么在反馈就是控制的问题了,
编码器淘宝上多的是,但是不知道用,有知道的也很少说吧,这个算技术机密

网友:
编码器淘宝上多的是,只买编码器的话是贵的不行,干脆买个带编码器的电机拆得了,好采的话三五十就能买到个带编码器的小直流

网友A:
第一 编码器 不要瞎买 二手的电机 很多电机的编码器上还带有辅助电路  比如说串行通讯啊 绝对值保持啊等等

一般普通数控车上的编码器 位1024线的 居多 但是这还分成好几种输出方式 供电电压等级 外壳尺寸等
一个实现同等共能的编码器可能有实际中不同的规格
但是转速20000这个真不知道行不行 欧美的伺服电机 10000转已经是非常高速了
不知道 楼主为什么在高速主轴上加装编码器 使用目的是什么?
主轴是否需要经确分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 编码器 不要瞎买 二手的电机 很多电机的编码器上还带有辅助电路  比如说串行通讯啊 绝对值保持啊等等
...

如果要车螺纹的话,多少度之内合适?

楼主:
我说的20000转只是按平常淘宝的电主轴规格,车螺纹的话肯定要减速的。因为有看到有个视频就是电主轴通过同步带减速带动无动力的车床

网友B:
编码器好解决,二手的拆机的新的,多的是,有便宜有贵,但是装上了要怎么用?这个就是个系统性工程了,编码器的信号识别,信号处理,软件件反馈,硬件反馈等等的,就好比给你把刻刀,有棵现成的大树,让你雕个小东西,中间环节如何实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好解决,二手的拆机的新的,多的是,有便宜有贵,但是装上了要怎么用?这个就是个系统性工程了,编码 ...

如果300来线,车螺纹可以不?
拆机件有脉冲输出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20000转只是按平常淘宝的电主轴规格,车螺纹的话肯定要减速的。因为有看到有个视频就是电主轴通过同步 ...

两万转也得需要那个输出上升沿下降沿的传感器啊

网友:
看来朋友是雕刻机方面的玩家
车螺纹一般是车床 或者是加工中心上的标准功能
车螺纹一般不需要很高的速度 我的感觉 一般在300转-500转之间
没有见过用几千转转速车螺纹的

行业应用细分方向不同 但是 实现方法和途径 都是类似的

实际这个所谓的 多少线 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按道理说 越是细分 撤出的螺纹越接近理想状态
但是螺纹在微观上 并不是需要无限细致的

一般车床主轴是普通电机带机械档位 或者干脆就是变频器 拖动电机
因为是 感应电机 在零件 吃刀负载变化后 速度是跟随下降的
这样就需要用编码器来测定具体降低了多少 及时的调整 车螺纹的刀具进给速度的快慢

这个速度当然 是确认的越精确越好
但是精确也是有限度的 一般数控车床都比较喜欢用1024 这个分辨率的编码器
对于精度 和 反应速度 都够用了

如果是立式加工中心刚性锥丝 也是属于加攻螺纹的一种
但是一般加工中心的 主轴电机 都是伺服电机 也就不再需要外加 编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