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神坛求助,导轨软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22):
在做雕刻机,使用20光轴和SC13LUU的滑块,滑块不带轴承内孔直径是23,长度是75mm,侧边已经开了锁紧口,买了一米1.5mm厚导轨软带,发现塞进去滑动阻力非常大,游标卡尺打了下软带厚度是1.55左右,用100目砂纸打磨,磨到1.4+的厚度放进去发现还是有较大阻力,再磨到1.38左右可以放进去,无油的时候滑动阻力大,加白凡士林后阻力很小,垂直放置的时候400mm长的20光轴可非常缓慢的自由下落,轴向看有部分地方还漏光,磨到1.4+的时候感觉不到径向晃动,磨到1.38后没有锁紧滑块的开口,用力压光轴可以感觉到很小的径向晃动,还没有抹导轨胶,不知道现在这个间隙是不是磨大了,求指点,另外请问下,导轨胶好除掉么?能不能抹硅密封胶代替么

网友A:
      我用过1.5mm的导轨软带,非常硬,你把它放进那么小的孔中,软带不会是圆的,接触点很少,基本上没办法使用,如果换成0.5的还凑合,注意,只是凑合,理论上也贴不严,但比厚的好很多,预紧力大一点,驱动力大一点,使用是可以的,论坛的不马虎大侠曾经做过,要想效果好,就得贴完后二次加工。
      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试一下,在导轨带背面用美工刀或小电磨轴向开槽,密一点,不要开透,也许会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1.5mm的导轨软带,非常硬,你把它放进那么小的孔中,软带不会是圆的,接触点很少,基本上没办法 ...

感谢赐教,1.5的软带不能很好接触我还没感觉到,昨天晚上上上去的,包括前天磨到1.4的软带,都是隔天看的效果,主要是消除软带的惰性,隔一夜以后抽出来,软带扩张不大,昨天磨的1.38左右的软带还等晚上去看看,我画了张图,是昨天观察的结果
手工磨的软带,总是不能保证完整平整,1.38和1.4都是卡尺卡到最深后压紧取的值,边缘实际只有1.34左右,两边则有的地方厚度在1.4左右,铡取的是一端边65mm长,装上滑块后,两边可以看间喇叭口,想了一个补救办法,取软带宽的中间,然后将一个滑块的软带切成两截,把厚的放滑块两端,把软带两边薄的部分移到滑块中间去,现在还有一个犹豫,不知道该不该上导轨胶,按理说导轨胶也是有厚度的,先磨成1.4的时候滑动阻力很大,现在1.38的厚度上了导轨胶,估计阻力又会变大了
图中滑块部分,红色表示漏光的地方,蓝色表示来回滑动多次后拆下观察有接触的地方

网友B:
直接买直线轴承不行吗?费这个劲,直线轴承跟光轴的配合间隙难道不如你磨的软带精密?

网友C:
把滑块做成对开的,贴软带,夹到轴上,(软带厚度加上0.06~0.1作为孔的半径)。
像你这种的话,,贴软带,夹到烧稍细一点轴上,镗或刮软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滑块做成对开的,贴软带,夹到轴上,(软带厚度加上0.06~0.1作为孔的半径)。
像你这种的话,,贴软带, ...

谢谢,这个方案我想过,我归纳现在的主要问题倒不是怎么安装的问题,现在主要问题是导轨胶能不能用其他弱性胶,可以方便的拆掉胶,比如硅密封胶可以代用么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的状态并不是很坏,只是没有达到预期,SC13LUU的滑块锁紧开口是手锯出来的,8块锯了3个小时,我想先做出来机器了让机器去切另外一半滑块,把滑块切成两半,
这样应该不用磨软带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我必须等下次自宫的时候完整的拆掉导轨软带,除掉所有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直线轴承不行吗?费这个劲,直线轴承跟光轴的配合间隙难道不如你磨的软带精密?

JS卖硬轴说有轴承钢的,我说我要锯的试,JS说不保证能不能锯动,我就没买,要买普通硬轴用直线轴承,我怕跑几兲把硬轴跑出凹槽出来,另外直线轴承的配合间隙,噪音,受力都和滑动轴承没法比

网友:
买自润滑铜套,套进去就行了

网友:
锯铝没那么夸张吧?用最粗齿的锯条(好像是18齿),3分钟一条缝都是慢的。。。。。。汗

网友:
直线轴承也有可调节间隙的,直接买直线轴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