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机和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12-22):
xxd和郎于的2212
电机
能不能用4S
电池
?谢谢了。

网友A:
貌似不可以

网友B:
xxd就算了,朗宇可以装小一寸到两寸的桨试试,当然有设备测测电流拉力什么的最好了

网友C:
朗宇的绝对可以 我试过的,就是KV高了的,别上太大的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看来我还是用3S 的电池吧。

网友D:
刚进了朗宇 建议还是别走极限路线好 炸机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