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G600架子没震动,电机正。 但哪吒姿态模式还是有点飘逸,很轻微的。风力1级情况下。

楼主(2012-12-22):
调参软件里有个姿态感度,  请问;是不是调的高些就不漂移了?!   我姿态感度120*

网友:
我的135一样漂移

网友:
这个架子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之前也是使用同样型号的架子,并出现同样问题,后来换成其他型号、不同品牌的机架,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也是ATG600架子,多次校准水平仍漂,真是机架有问题?

网友A:
呃……我的3级风下非常非常缓慢的轻微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我的3级风下非常非常缓慢的轻微飘!

姿态感度越高,应该越稳定吧,你的感度都是多少啊老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姿态感度越高,应该越稳定吧,你的感度都是多少啊老哥?

基本感度俯仰110,横滚140,另外两个默认100
姿态感度110两个

不过参考别人的感度没多大意义,我朋友和我完全同样配置,我的感度他就不能用,不知道为啥

楼主:
风力1级情况下。

引用 网友A:
基本感度俯仰110,横滚140,另外两个默认100
姿态感度110两个

我的都是110---120.之前130有轻微的抖动,现在120好多了, 自我感觉已经很水平了,飞行时他若始终往一个方向飞去,这肯定有误差,或不正。   我的呢,也能起飞稳定个几秒,有点轻微的风,就跟风漂走了,轻轻的反方向拉回来,就惯性的始终回来了。    搞不懂!    对了,我电脑设置菜单的时候,cf和锁定模式是灰色的,鼠标点这模式点不开。  就不能去设置cf和通道。     什么情况啊???~~~~~~~这,

网友:
姿态下面有漂正常,不漂才奇怪了~ 呵呵~如果姿态不漂 还要GPS干嘛 姿态本来就是没有定位的只能保持飞机的相对稳定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都是110---120.之前130有轻微的抖动,现在120好多了, 自我感觉已经很水平了,飞行时他若始终往一个方 ...

那你现在这个状态基本是正常的了!你说的是X2的那里不能勾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