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木浆老是有双桨

楼主(2012-12-22):
调好了,就算不炸慢慢就会有了

网友:
调不好就是变形了,或者用碳桨看看是不是悬疑头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旋翼头磨损!或是轴承磨损!都有可能!!

网友:
木头容易变形!温度,湿度都有影响!

网友A(2013-04-02):
嗯嗯,我自己认为还有一个原因的,我使用木浆也出现2-3cm的双桨,使用玻纤桨就没有,原因是木浆的桨头是很软的塑料,每次上桨桨夹总是很容易将塑料磨损,拆下后看到深深的一道痕。不是我上得太紧,是旋翼头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桨夹与旋翼头有很大的作用力,慢慢就会出现深槽,特别是飞3D会更加明显。现在都不用木浆了,可能我买的木浆桨头差了点,不过我觉得木浆的声音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自己认为还有一个原因的,我使用木浆也出现2-3cm的双桨,使用玻纤桨就没有,原因是木浆的桨头是很软 ...

纠正一下,写错,,,,是“桨夹与桨头有很大的作用力”,毕竟大桨要托起这架飞机。

网友B:
木桨飞多了是容易变形,我飞了150起落一片大桨都翘起来很明显了硬是被我调的没出现双桨,不过安全起见在180起落的时候还是把它换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木桨飞多了是容易变形,我飞了150起落一片大桨都翘起来很明显了硬是被我调的没出现双桨,不过安全起见在180 ...

木桨150起落?牛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木桨150起落?牛人啊

我飞得不暴力,悬停航线,偶尔翻一下,炸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