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的十字盘如果没调水平影响大吗

楼主(2012-12-22):
无副翼的十字盘如果没调水平影响大吗

网友A:
有影响!!!原理都一样!!尽量保持水平!!

网友B:
影响很大啊,自旋修正会不平,悬停会自己往一边歪

网友C:
一定要调平

网友D:
自旋的时候会跑,买个水平座吧,虽然说练习不自旋,但是按着标准调机,有助于以后练习动作

网友E:
直机通电的时候,陀螺仪会按照起飞时候的姿态确定“基准位置”,
同时会将基准位置与十字盘位置进行关联。
所以,起飞的时候要求:
(1)飞机置于水平面;
(2)十字盘处于水平状态。
以上(1)跟(2)只要有任何一个要求未满足,
你的机机就会向一边偏, 就象汽车未做四轮定位,方向跑偏的感觉。
最理想情况应该是只推油门,飞机垂直起降。(几乎不可能,因为有地效、气流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