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哪位师傅给量下C0628车床 皮带轮是多大直径?

楼主(2012-12-22):
求教,C614车床的电机是多少功率和转速?皮带轮多大直径?
刚收的床没电机,想配齐全干活,查来查去坛子上没这型号,最接近的好像是C0628,如果有0628床的朋友,电机规格也麻烦赐教一二,多谢多谢!

楼主:
顶,懂行的师傅帮忙看看,多谢了

网友A:
这个不是固定的吧,只要速比合适就行了!要跟电动机的一起配才合适,你可以把挡位拨到其中一个转速,再拿手来转动那装皮带轮的轴,看那装皮带的轴跟卡盘的轴的转带比是多少,再推算电动机跟皮带轮的转速比,就可以配皮带轮了!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固定的吧,只要速比合适就行了!要跟电动机的一起配才合适,你可以把挡位拨到其中一个转速,再拿手 ...

多谢您指教

楼主:
有0628的朋友帮帮忙啊,苦等!

网友B:
你是要628 原配电机上的皮带轮?你确定,我给你汇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628 原配电机上的皮带轮?你确定,我给你汇报。

前辈你好我也买了一台0628 同求电机转数皮带轮直径   和输入轴皮带轮直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我也买了一台0628 同求电机转数皮带轮直径   和输入轴皮带轮直径谢谢

机头上的轮子是15.3CM.电机910转/分。你要是方便的告诉我咋上图我给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上的皮带轮的直径是92.4CMX2。原配,电机是3相异步电机,06千瓦,910转/分钟(原配)。不会发图,会的 ...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使用中有什么问题再向您请教。
上图很简单,图片大小改成200K,然后点:“图片”上传,最后添加到帖子中。

网友:
谢谢同志们 看来我的床子皮带轮是原配的 下步接着研究学习

网友:
0628横向纵向都有自动走刀吗   从哪里控制啊 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2013-02-07):
问下 0628的开合螺母 是啥 规格  坏了

网友(2019-06-05):
C0628车床主轴皮带轮直径大约是152mm,电机皮带轮直径大约是6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