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通道反向开关?

楼主(2012-12-22):
什么是通道反向开关?

网友A:
就是设置通道的正反,比如正常油门在最低点对应最小油门(电机转速最低),最高点对应最高油门(电机转速最高);油门通道反向之后,在最低点电机转速最高,最高点则电机转速最低.

网友B:
An追求兄:
(1) 遥控航模中的油门和舵机的控制方向,在控内原已有预设的。
但也会如 Futaba 6ex控的原设油门反向,或者因迁就位置
而要把舵机反向安装。
(2) 这就要在控内重新改舵向设定为 Reverse反向 (N=Normal
正向)来更正你所需的舵向。
(3) 注意在全改好后最好可以再做一次接收器的Blinding首次对频,
可保该接收器的 Fail Safe 失控保护能正确生效。
陈伯

网友C:
艾玛, 楼上几位解释的真到位

网友D(2013-12-08):
就是在控里修正控制方向,使其在控上的操作方向与实际控间的操作方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