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家用的螺旋桨大都是双叶的,三叶的的双叶的有区别吗

楼主(2012-12-22):
看大家用的螺旋桨大都是双叶的,三叶的的双叶的有区别吗

网友:
升力小,好配平哈哈哈

网友:
三叶的贵

网友:
双叶做遥控器的,三叶做发动机的。

网友:
顶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据说同样直径的三叶桨在同样的转速下能提供更大的推力,
而提供和某个双叶桨同样推力的三叶桨能够做到更小的直径,从而更适合对螺旋桨直径有要求的场合,比如函道就采用的多叶桨,
但不管怎样,三叶桨的效率总是要比双叶的差一些,也就是对相同的推力输出,三叶桨的耗能更多。

原理上和串翼机有些类似~

网友:
以固定翼飞机来说,选桨要配合电机KV和飞机翼展面积,才能发挥最高效率又减少主翼反扭。
而直升机方面,因多叶桨在旋翼组的变距设计较双叶桨复杂多又重多了,所以小型直机多用双叶桨 。

(1)  替换公式:
       三叶桨 = 双叶桨减一寸加一螺距。
       (例如:1170双叶桨可改用1080三叶桨。)
       注意:如改用相同直径三叶桨使电机超负荷,会烧电机电调。

(2)  像真美观:
       像真二战机多是三叶桨,改用双叶桨只是省钱。

(3)  位置问题:
       双发飞机多用三叶桨,可免双叶桨过长打到机身。
       后推机、腰推机如选用三叶桨可配加大电机,加大推力。
       前拉机也可用三叶桨增加推力而不易桨尖打地。

(4)  加速快:
       三叶桨因直径比双叶桨短,因而在突然须要加速时(空战时)
       飞机会加速更快更灵活。

(5)  发动机耐用和效率问题:
       相同推力,三叶桨的转速比双叶桨低,可减少发动机损耗,
       低耗油量和震动更低。所以运输机和客机多用四叶桨。

以上个人愚见,恭请前辈们更正指教。

陈伯

网友:
有的还有单页桨呢,对面是配重,据说效率更高!
主要是3夜桨配重更难均匀,所以优质的3页桨价格都比较贵。另外一般采用3页桨都是为了像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