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讨论一个关于广角镜头的问题!!

楼主(2012-12-22):
如果考虑到畸变效果,又要考虑到图像的宽幅,广角镜头用到多大最合适?有谁可以针对尼康和佳能全画幅相机来说说??

网友:
楼主您好,你问的这个问题实在是难回答。因为你并没有明确说明你拍摄的目标范围。有很多因素来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广角。比如:拍摄大面积的空中俯晗图片,使用17--21之间的广角比较好。有一个前提是150高度。天气晴朗空气透彻。这样的画面冲击力很大。边沿变形也很大。如果你拍摄的局部范围不大,要求局部被拍摄对象不变形,24---35MM就很不错,但是,这必须在200以上。最好使用定焦镜头,变焦是无奈之举。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飞机上天之前,必须把焦距准确设置在无限远焦距上。至于光圈个速度,这要看你的载机稳定性后作出相应的速度与光圈数据。